关于INA240固定增益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各位前辈老师们好,我在查看INA240这款器件的时候,发现datasheet里有一段描述如下:

这里的固定增益指的是啥意思啊,为什么会有20V,50V,100V,200V之分?

网友A:
采样电压放大倍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压放大倍数么

我不懂呀,所以才向各位前辈请教。这个好像是电流采样用的。

网友B:
放大倍数不可调,就是固定死的,你自己根据电路算好,然后订货的时候选择对应型号。

网友C:
固定放大倍数,买的时候要注意尾缀决定放大倍数
– INA240A1: 20 V/V   放大20倍。
– INA240A2: 50 V/V
– INA240A3: 100 V/V
– INA240A4: 200 V/V  放大200倍。
比如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是10mV.   那么经INA240A4 放大后是 200*10 mV

网友:
楼上正确,不同的尾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不可调,就是固定死的,你自己根据电路算好,然后订货的时候选择对应型号。 ...

老师,这个应该如何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放大倍数,买的时候要注意尾缀决定放大倍数
– INA240A1: 20 V/V   放大20倍。
– INA240A2: 50 V/V

了解,请问具体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
如果说要测量的 持续电流是30A,峰值电流是80A的话。该选哪款啊

网友D:
Gain = 50v/v
分流电阻  0.01欧姆  * 3.33A * 50 = 1.66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in = 50v/v
分流电阻  0.01欧姆  * 3.33A * 50 = 1.665V

老师,这个3.33A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B:
看你这问题,你还是花钱请人做比较现实一点

网友:
完蛋了,大一的?你把课正常上完,有了基础概念自然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问题,你还是花钱请人做比较现实一点

我就是想学着DIY一下嘛,哥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D:
Gain = 50v/v
分流电阻  0.01欧姆  * 3.33A * 50 = 1.665V

3.33A 是你想要的电流,这样看上去比较直观 ,1.665V 是ADC转换的理想电压
实际需要自己去做补偿和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3A 是你想要的电流,这样看上去比较直观 ,1.665V 是ADC转换的理想电压
实际需要自己去做补偿和滤波的 ...

谢谢指点, INA240是不是针对电压范围有规定啊?所以这个1.665V对应的就是前面我问到的20V,50V,100V,200V那个问题吗?

如果说,我要测量80A的电流的话,就是:

0.01欧姆电阻 * 80A * 20 = 1.6V

所以说1.6V是在20V范围内,是可以选用INA240A1这个型号对吗?

网友E:
INA240居然被你买到了?多少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A240居然被你买到了?多少米一个

我没买,我就是学习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买,我就是学习而已。

准备做vesc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备做vesc7.5??

那能力不够啊。我就想DIY个开赛车的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