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3元左右的DCDC12V转5V模块质量可靠吗

楼主(2022-05-09):
需要用到12V转5V的模块,看淘宝上好多才3块钱,目测用的MP 1584,质量怎么样。我看MP1584E芯片还2块钱。

网友:
我买那个mini360模块还可以
买带同步整流,开关频率高的,效率确实高

网友:
小心过冲,其他没问题

网友:
加散热片。。要不然温度光速上升。

网友A:
最好不要用1584,不耐操。一旦损坏几乎是必烧后端。

网友:
芯龙的dcdc片子用了几款也还可以

网友:
买过好多个,说的都是有短路保护,但是测试时短路一下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1584,不耐操。一旦损坏几乎是必烧后端。

不会吧,这个算是经典的DCDC了,前几年一直用,后面价格涨了,而且不好采了,就换国产的了

楼主:
最后买了100个2596S的,没敢买最便宜的,买的3.8.   抽5个测试:500ma,30分钟还行,不怎么热。1A 10 分钟还是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