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设备和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22-05-10):
1.电脑端为什么要装usb驱动,驱动核心内容是什么?是设备描述符这些?2.我有一个usb设备,需要装驱动的那种,用usblyzer看是  块/中断 传输,现在我想代替这个设备和电脑端的软件进行通信,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请教usb设备问题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那是你電腦端的系統的設計問題,你同樣的設備,在 linux 下就不需要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usb设备问题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 ...

这样的标题可以吗,莫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電腦端的系統的設計問題,你同樣的設備,在 linux 下就不需要驅動

感谢回复,那第二个问题里,用usblyzer看是  块/中断 传输  这个意思是既有块传输又有中断传输吗

网友C:
可以用libusb作为驱动去调用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第二个问题里,用usblyzer看是  块/中断 传输  这个意思是既有块传输又有中断传输吗 ...

要搞清楚結構,譬如有沒有複合 usb 設備,一個 usb 設備裡面有多少 interface,每個 interface 有多少 endpoint,然後是 interface 是否有多種配置,等等

首先,逆向本身很麻煩,涉及私有協議,很多時候要靠運氣,再加上你貌似根本不熟 usb,難上加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libusb作为驱动去调用设备。

我现在电脑端有驱动,我想做这个设备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結構,譬如有沒有複合 usb 設備,一個 usb 設備裡面有多少 interface,每個 interface 有多少 en ...

嗯,确实现在不是很懂。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电脑端有驱动,我想做这个设备端

知道控制协议的话用cy7c68013之类可以模拟。

网友D:
lz要不你算了吧, 基于你你问的这些初级问题.  且说can协议分析仪, 那么多干这个的卖家, 大多数也只能替换dll实现和大厂应用程序的兼容, 极少能无缝兼容的.  他们显然比你有经验多了.

你先抓包分析分析吧

网友E:
破解通讯协议很麻烦,软件不复杂的话自己能随便搞,同时也不能随便盗用别人的软件,得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解通讯协议很麻烦,软件不复杂的话自己能随便搞,同时也不能随便盗用别人的软件,得授权 ...

嗯,懂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要不你算了吧, 基于你你问的这些初级问题.  且说can协议分析仪, 那么多干这个的卖家, 大多数也只能替换dl ...

嗯,懂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