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桌面用AD,一段时间不用后,PCB就不显示了,是啥原因?

楼主(2022-05-10):
试过好几个版本的AD,也试过不同的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远程桌面连接后,如果等一段时间不用,PCB就显示不出来了,就像下图这样,鼠标在画面上移动,左上角的坐标会变,但PCB不能正常显示
软件关掉重开才可以恢复正常,这个是啥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从来没用过你玩意儿,你懂的。

网友A:
用radmin/vnc不要用rdtsc。。

网友B:
只有一种解释:AD知道你在使用远程桌面,禁止这样使用。

网友:
我也从来没用过你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admin/vnc不要用rdtsc。。

大神你说的radmin/vnc、rdtsc是啥?

我用的是mstsc,就是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种解释:AD知道你在使用远程桌面,禁止这样使用。

是可以用远程桌面的,只是闲置一段时间后,PCB会不能正常显示,如果一直用就没啥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保或关屏,之后3d方式不同了

网友C:
什么远程软件,向日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远程软件,向日葵试试

出了这个问题后,在本地电脑也正常不了,不是远程软件问题,就是AD进到了某种异常状态,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了这个问题后,在本地电脑也正常不了,不是远程软件问题,就是AD进到了某种异常状态,很奇怪 ...

出于版权保护,AD故意的。

网友:
好像
vnc传输就是图片而已
鼠标动作采集之后
打包  发送数据

网友:
RDP没有显卡加速,有些依赖显卡加速的绘图会卡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因为远程桌面回关掉一下图像处理以降低流量消耗, 很多渲染可能关掉了,
如果要远程画图还是使用靠谱一点的远程桌面软件吧, 最好是windows自带的,做一个端口映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远程桌面回关掉一下图像处理以降低流量消耗, 很多渲染可能关掉了,
如果要远程画图还是使用靠谱一点的 ...

楼主都说了是用的mstsc。。。

网友:
AD 会使用硬件加速绘图,你找找教程把硬件加速关了,也许就行了。因为远程桌面跟 GPU 加速可能存在冲突。

AD 自己不可能拒绝你用远程桌面的。

网友(2022-06-23):
远程使用?我本地使用ad,bug都一个接一个的

网友:
本地都会感觉慢,远程不是延迟更厉害。。

网友:
局域网远程桌面我用VNC Viewer

画图操作配合远程桌面,体验不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