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支持7,E,1的通信格式吗?

楼主(2022-05-10):
7e 1表示正在使用7个数据位,存在奇偶校验(E),并且正在使用1个停止位。

奇葩通信模块使用Modbus ASCII的标准规范为7E1。我看cubemx只能选择8,9数据位。

STM32的串口不支持7位数据位吗?

网友A:
stm32的数据位是包含校验位的,你这直接选择8-E-1就行

网友:
同2楼,详见下表:

Table 119. USART frame formats
M bits PCE bit  USART frame(1)
00 0 | SB | 8 bit data | STB |
00 1 | SB | 7-bit data | PB | STB |
01 0 | SB | 9-bit data | STB |
01 1 | SB | 8-bit data PB | STB |
10 0 | SB | 7bit data | STB |
10 1 | SB | 6-bit data | PB | ST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数据位是包含校验位的,你这直接选择8-E-1就行

多谢,测试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