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片树叶最大长度有什么便宜方案?

楼主(2022-05-10):
检测一片的最大长度,可以设置一个放置台,然后人工按要求摆放树叶,然后测出树叶的长度。
叶子长度不超过10CM,需要包含树叶的梗。
测量精度:±1mm可以接受

网友A:
人工摆放树叶,不是可以直接人工测量树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摆放树叶,不是可以直接人工测量树叶了吗?

不可以,如果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总有些奇奇怪怪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需求!

网友:
摄像机距离固定的话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B:
拿扫描仪 压平测?

网友:
坐标纸,摄像头、树莓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扫描仪 压平测?

扫描仪太慢,摄像头吧。

网友C:
展会上见过摄像头搞的,任意摆放到传送带上送过去,自动识别尺寸, 只怕价格接受不了。楼上说的下面放坐标纸应该能简化很多。

网友:
什么行业?检测烟叶的?

网友C:
https://www.nb-ai.com/outerDetails  给你搜了一个,最下面有个树叶的应用,别说尺寸了,面积都能给你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展会上见过摄像头搞的,任意摆放到传送带上送过去,自动识别尺寸, 只怕价格接受不了。楼上说的下面放坐标 ...

估计要玻璃压着才能摊平。

网友D:
摄像头,这个实现很容易,楼主若有需求的话我可以报个价给你。

网友:
摄像头,相机,光源,电脑,搞定。

楼主:
需要便宜的方案,摄像头电脑什么的估计够呛了。这就以纯粹好看的需求。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光幕这样的东西,只是光幕间距好像都挺大,间距差不多10mm,有2mm间距的光幕估计我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这个实现很容易,楼主若有需求的话我可以报个价给你。

可以说说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nb-ai.com/outerDetails  给你搜了一个,最下面有个树叶的应用,别说尺寸了,面积都能给你算出 ...

这个估计不便宜

网友:
把桌面换成带刻度的标识,人工直读

网友E:
摄像头,我什么尺寸都给你。

网友F:
欧姆龙的图像识别
自带n多方案
自己稍微编程一下就可以使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图像识别
自带n多方案
自己稍微编程一下就可以使用起来

这个是不是要配个PLC!你用过吗?用的话,说说看,就我这样的需求,大概什么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我什么尺寸都给你。

你的摄像头可以直接测出长度不嘛!

网友:
摄像头硬件最便宜, 算法应该也不难

网友:
摄像头+树莓派,够便宜吧。

网友G:
9mm 11mm 两个红外对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9mm 11mm 两个红外对射管

这个啥意思?

网友:
背景弄个白色,摄像头很容易识别出来 ,做到30fps 不费劲。精度远小于1mm

网友:
10块钱的电脑摄像头,破解版halcon,随便折腾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说是否需要把树叶压平?  因为大部分树叶都是有点弯曲度的,这样直接用摄像头测精度很差。还有就是树叶是否一个方向摆?会不会歪一点?

所以,楼主要把具体的用途或需求讲出来,才能想方案!

网友:
一般树叶的梗子有点歪,从梗子到叶子顶端有点弧度的,这个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不便宜

具体不清楚,可以聊聊。针对你这种特定的应用,楼上提到的下面放坐标纸然后再用摄像头捕捉应该就简单多了,甚至你找一个人都能开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摄像头可以直接测出长度不嘛!

写少了,摄像头+图像算法。长度、宽度、质心,甚至角度,都可以给你。需求简单的话,你自备物料,帮搞下算法程序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配个PLC!你用过吗?用的话,说说看,就我这样的需求,大概什么价码! ...

其实就是一个
工业电脑
外接显示器   摄像头
带IO输出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机器视觉解决问题,具体方法还是找个专业团队给你弄吧。

比如我们

网友:
得看预算多少吧,别整了半天预算才几千=。=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言献策,初步可能打算采用测量光幕先试试。这个比较简单,直接485出数据!

网友:
esp32s3 还带wifi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啥意思?

应该是测量出9mm 10mm 11mm的意思,因为误差1mm

网友:
摄像头比较好搞, 背景色反差强烈即可. 出图后滤波, 二值化, 求面积, 求最大长度都不难的

网友H:
摄像头+参照物,图像识别,比较简单。成本不超过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言献策,初步可能打算采用测量光幕先试试。这个比较简单,直接485出数据! ...

背光用LED
前面用ccd模块检测
SPI接口读取数据即可
估计 比光幕来得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摄像头+参照物,图像识别,比较简单。成本不超过500

好的  ,用20M相机+25mm/35mm镜头就可以,算法halcon opencv应该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