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泥土柱子和墙壁,需要一个叫“拉花”的工序,才能装修

楼主(2022-05-10):
如图。使用一种叫龙马109点胶水,混合水泥。使用刷子怕打到混泥土表面。

造成一种磨花的效果,后面的装修层才不容易掉下来。

楼主:
下一步就是这样的了。然后就可以贴瓷砖。

网友:
哈哈  我们这里都是用的水泥浆混胶水然后用一把竹扫把沾满浆    摔到墙上去的  几好玩 ,

网友:
还有一种叫什么墙固吧,跟漆一样的东西,刷一层,也是防掉的。

楼主:
我姐的房子刚装修完。她说没有使用胶水。

估计省了这个工序,比较坑了。

网友A:
这胶水毒性如何?能维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胶水毒性如何?能维持多长时间

因为跟水泥混合,水泥是永久性的。很可能这种胶水含有腐蚀水泥的承认,让混上去的水泥跟混泥土结合得更可靠。

网友B:
关键在另外一步,浇水,搞墙这些的时候,先浇湿再搞。强度就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另外一步,浇水,搞墙这些的时候,先浇湿再搞。强度就高很多。

这是当然的了。每个师傅都有一条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