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耐压测试仪是什么原理,想找个完整的元件连接图DIY

楼主(2022-05-10):
视频在这里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4754245587239272395

看着东西不多,没有制作图,找不到就买去个成品。

楼主:
搜到站长多年以前的帖子,看不到图了。不确定是不是跟我看的这款一样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AF%95%E4%BB%AA

网友A:
视频里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么,拆一个电蚊拍或者买个升压1500v的模块,再买个高电压表头,接上就行了。主要就是限流,限流,限好电流,否则大电流击穿被测件不可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么,拆一个电蚊拍或者买个升压1500v的模块,再买个高电压表头,接上就行了。主 ...

看他的图片,高压输出那里好像有四个电阻,看不清色环,像1W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他的图片,高压输出那里好像有四个电阻,看不清色环,像1W电阻。

为了提高耐压和承受功率,用多个电阻串联而已,代替1M和2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