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G0替换STM32F0需要更改哪些地方?

楼主(2022-05-10):
以前一直用STM32F030C8T6,最近听说STM32G030C8T6价格便宜想试试,请问用过的朋友代码能直接替换吗?需要做哪些更改,谢谢了

网友A:
功能类似,但也存在不少差异。
如果你的F030代码用标准库写的,硬件部分代码都要重写了。G0只有LL和HAL库没标准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类似,但也存在不少差异。
如果你的F030代码用标准库写的,硬件部分代码都要重写了。G0只有LL和HAL库没 ...

之前用的STM32F0xx_HAL_Driver这个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STM32F0xx_HAL_Driver这个库

HAL库直接移植,需要改的地方很少。

网友C:
不是Pin2Pin,硬件要重画

网友D:
现在国产030C8不缺货了,价格低于G0

网友:
G0 有没有48脚带USB的?

网友E:
“STM32G0替换STM32F0  复制链接”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产030C8不缺货了,价格低于G0

何出此言?F0价格10+,G0价格6+。。。。。便宜?你在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G0替换STM32F0  复制链接”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 ...

明白!立即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库直接移植,需要改的地方很少。

兄弟,能否说下需要改哪些地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Pin2Pin,硬件要重画

这个我知道,我指的是软件移植

网友F:
f0国产确实便宜了,上个月10k 价格4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否说下需要改哪些地方?感谢

看你用到哪些了,cubemx重新生成初始化程序,多数HAL接口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f0国产确实便宜了,上个月10k 价格4元左右

请问国产是什么意思?是国产的芯片替代STM32的芯片吗?具体什么型号?我们这边问了STM32F030C8T6价格没降啊?

网友:
STM32F030C8T6是ST的,国产指GD,CKS,APM这些,降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指的是软件移植

可以看下我以前发的这帖子

试用STM32G031时发现的一些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02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