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ch32f103c8t6的can用官方demo不通,甚至引脚都没有波形

楼主(2022-05-10):
这个芯片的can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实测:Can没有问题。但是过滤器有问题。
实测:CH32F103C8T6的CAN总线过滤器存在BUG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3123

网友:
很奇怪,我也用了过滤器,用的ST的库,烧进去,可以跑。芯片从ST改用CH,我总共就改了一个地方,就是去掉内部温度传感器。用到了2个串口,一路CAN,一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