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上的HC06蓝牙模组黑色主控里面是有程序的吗?

楼主(2022-05-10):
请问淘宝上那些HC06、HC08这种蓝牙模组黑色主控里面是有程序的吗?

网友A:
同求一款简单的蓝牙模组...连手机安卓和IOS...透传等

楼主:
我想在自己的PCB上面搞一个板载蓝牙,不想用绿色模块了,因为我的板子是黄色的,绿色蓝牙模块加上去可丑了。请问前辈们,我这种需求有没有啥好办法解决啊?我会焊接贴片

网友B:
蓝牙模块里面默认都是烧录有透传程序的,如果你是批量的,那可以定制成黄色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一款简单的蓝牙模组...连手机安卓和IOS...透传等

这种蓝牙模组不是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里面默认都是烧录有透传程序的,如果你是批量的,那可以定制成黄色的板子 ...

要是我想自己做的话,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C:
你要让系统里显示串口那就只能跑蓝牙2的spp,这种一般都是csr的芯片和模块。如果不追求出串口,wch有一些蓝牙透传芯片,封装有很多可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我想自己做的话,有没有办法啊?

那你就自己做个模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让系统里显示串口那就只能跑蓝牙2的spp,这种一般都是csr的芯片和模块。如果不追求出串口,wch有一些蓝 ...

我主要是用蓝牙模组的串口连接其他无线设备,其他的就是用个闪的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自己做个模块就行了

问题是,蓝牙的天线设计其实是有难度的,实话实说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如果可以搞个模组的PCB,复制到自己的工程,自己焊接,估计就不用考虑天线了,这样只需要考虑怎么给蓝牙芯片编程的问题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不用编程,还有PCB工程可以复制的蓝牙芯片方案啊?

网友:
哪有不用编程的呀,模块就是写好透传的程序,给不会蓝牙的人用,像你这种要求,那就买个现成的模块,抄板,破解芯片,自己想怎么搞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不用编程,还有PCB工程可以复制的蓝牙芯片方案啊?

CH9141 程序不用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求一款简单的蓝牙模组...连手机安卓和IOS...透传等

我用的大夏龙雀的SPP模组,便宜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大夏龙雀的SPP模组,便宜好用

请问蓝牙需要选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蓝牙需要选那款?

我用的BT04-E,9600波特率,每秒30次大约20字节连续发送;好像也同时支持蓝牙协议

网友F:
我记得之前本坛有道友提供KT6368A蓝牙芯片的资料,8个脚,串口透传,超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之前本坛有道友提供KT6368A蓝牙芯片的资料,8个脚,串口透传,超简单 ...

+1
还提供了天线的layout图,直接复制到PCB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里面是有单片机程序的,大概率是51单片机内核。程序别指望搞出来了,里面的程序是知识产权所以你懂的,你可以自己买芯片开发。还有就是这个hc08模块我就有一个焊接一下就不工作了,程序焊接后没了也有一定可能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自己的PCB上面搞一个板载蓝牙,不想用绿色模块了,因为我的板子是黄色的,绿色蓝牙模块加上去可丑了 ...

http://www.tshjdz.com/#/welcome

给楼主推荐这家的蓝牙模块,我们也在用,LGA封装的体积很小,一般芯片的模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不用编程,还有PCB工程可以复制的蓝牙芯片方案啊?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供参考

请问这个内置天线的话,是吧直接vcc+给gnd+tx+rx连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供参考

外置天线可以直接套用esp32的那种pcb天线吗?

网友:
天线肯定能套。   就看你是不是量产。 如果做产品 没射频仪器。还是老老实实用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内置天线的话,是吧直接vcc+给gnd+tx+rx连上就可以了

是的,参考手册的原理图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