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老路由器(BELKIN7231-4P) PCB上有若干看不懂的细节设计

楼主(2022-05-10):
这是购于十几年前的老路由器,现在还能用。我闲来无事把它擦洗端详了一下,发现有些地方比较新奇看不懂,考虑到它好歹是Designed in California,所以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图1:图中右侧中间有一个形状怪异的像安装孔的设计,但是没有安装东西。电路板是长方形的,有两个边上各有2个这样的设计,一共4个,都没有安装东西。安装孔的正方面是一样的,都是银白色喷锡的。

图2:图中央R906未安装元件,但是奇怪的是它两个焊盘上各引出的3个过孔看上去蛮萌的。这就是引出3路走线而已吗?那为什么旁边的L972和L815(实际安装了0欧电阻)就使用了铺铜加过孔而不是像这样引出呢?

图3:PCB中间矩形的阻焊开窗区域是为什么这样安排的?整个PCB上一共有5处这样的地方。

图4:首先,两个IPEX天线座的上方也各有一片铺铜的阻焊开窗(GND)

图5:两个IPEX天线座的PCB底面,可以看到做成了通孔,中间是与天线相连的,外面一圈是地。座子我拆下来看过了,就是贴片的。那为什么要做一个通孔呢?底面直接铺铜不好吗?

图6:图片中部这里这6个过孔都是没有盖油的,这些不会都是用做测试点的吧?我看了PCB正面没有开窗的。但是底面开窗的我感觉有几十上百个,而且是东一堆西一撮的没什么摆放规律。

图7:我感觉我买的这个是返修机(买来就不是新的),因为它位号为F901的元件两端用了一根铜丝短路掉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保险丝,我量了还是导通的,0欧,那为什么要给它短路掉呢?

图8:有一些未安装的通孔位置(如电解电容的),它也都用焊锡堵上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防止PCB腐蚀吗?
照片忘记拍了。

网友:
我家的贝尔金用了整整10年....压箱底还是好的,而且DOS共计好像自己能过滤啥的....现在是netg......挺好!

网友A:
1.可能是机械结构件安装位置
2.R906封装较大,可能是测电流的电阻,有时为了准确,会故意将被测电流的线和测电阻上电压的线分开连接以减小铜皮的影响。
3.可能与外壳或测试设备存在电接触。
4.在不焊天线座的时候,可以直接将线的屏蔽层焊接在上面的开窗位置。
5.在不焊天线座的时候,可以直接将线插到孔里焊接。
6.测试点,表面看他们大多没有引线,但是是孔,这代表他们连接着板子内层的线,只是无法直接看到线而已。测试点的位置不需要有规律。
7.可能是littlefuse家的253 Series - PICO® II Very Fast-Acting Military Spec. Subminiature Axial Leaded Fuse,短路可能只是盲修。
8.如果没有特意修改钢网或波峰焊做遮挡的话,没有零件也会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是机械结构件安装位置
2.R906封装较大,可能是测电流的电阻,有时为了准确,会故意将被测电流的线和 ...

让人心悦诚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