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想要的小巧版J-L1nk么】J-L1nk Compact V11从开箱到拆解

楼主(2022-05-11):
机缘巧合得到1枚J-L1nk Compact V11,开贴分享一下开箱和拆解的过程(其实不是第一次开箱了)

*版权声明*
此贴为jsyzlyk发布,本贴中所提到产品的商标和logo归德国SEGGER公司所有
如果需转载请注明原帖转自阿莫论坛的jsyzlyk,如侵权必究。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吧:

1.开箱篇

包装本体,设计比较简洁,上面直接写明了产品名称,并将产品图片直接印在包装上

侧边贴了产品型号,版本,料号,SN(SN我进行了遮挡)以及原产地

后面贴了包装员工的名称,估计是为了朔源使用,如果有用户反馈包装里少东西可以直接找到装箱人

打开包装后可以看见大大的SE99ER的logo的说明书(不用读系列)

我们快速的把不用读丢到一边,即可看见本体(另外附带一条micro-usb线,以及一条jtag线)

2.外观篇

取出micro-usb线,上书中国制造

jtag线,其中一侧有蓝色条纹装饰(这条线的位置也是jtag的1脚)

本体正面,比较简洁,只有J-L1nk的字样,以及SE99ER的logo

本体背面,有两颗螺丝(螺丝和大J-L1NK里面固定PCB的通用),四个脚垫(和大J-L1NK通用),以及标签
标签的SN和外包装一致,同时也有生产日期,版本号,料号等信息
生产日期为22年04周,也是比较新产出的J-L1nk了

接口为标准JTAG

3.拆解篇

拧开底部两颗螺丝,即可看见PCB

取出PCB,可以看见PCB为沉金,主控为LPC4322JET100,为BGA100封装,较大J-L1nk的LQFP144封装要小很多
buffer等和大J-L1nk一致,但是编程口从比较大还带四个洞的10pin的TC2050 变更为了不带洞 6pin的TC2030,也确实为减小体积贡献了不少
产品名和SE99ER的logo也金灿灿的(V10改成锡板子以后又改回来了?)

背面也有1颗Buffer,可以看见PCB是21年15周生产的
(成品是22年第4周产出的,PCB是21年15周制作的,中间快间隔了一年,德国佬办事效率有这么低么)

最后来一个V9 V10和V11 Compact的全家福
Compact要比两位前辈小巧的很多,也方便了工程师外出携带调试
(另外SE99ER还真不喜欢印丝印,这么多年来板子上以然一个丝印都看不见)

ok开箱和拆解以上,也再次谢谢各位看官有耐心看到这里~

网友:
很多国外大厂的pcb都是没有任何丝印的。

网友:
漂亮!就是micro usb不友好

网友A:
看到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使用type-c接口

网友:
我在华强北买的jlink v10一直用到现在,升级下软件就可以玩stm32g0,非常可靠耐用,特别是那个大usb接头,小的好看但不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使用type-c接口

估计几年前已经设计好。

网友:
下次做板也试下隐藏丝印

网友:
不错,  板子看着很舒服

网友:
不是Type-C,差评

网友:
偷工减料缩水了?

网友:
看来整体设计是19年11月26号就好了

网友:
Compact性能上没有差异,不算缩水。

网友B:
这做工说是华强北山寨的都不过,螺丝没有隐藏在脚垫内部,塑胶外壳变形,丝印贴膜不整齐。

网友C:
确实小巧精致,缺点确实是micro usb现在平时手头不好找线

我想搞个无线的jlink,好像有卖的。现在桌子上一票线多到烦人。最好jlink,串口调试板都是无线的

网友D:
为何外包装上的图片是jlink plus,而实物是jlink bas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外包装上的图片是jlink plus,而实物是jlink base啊

包装主要是一样的(德国人懒),主要看侧边的标签,上面是jlink bas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包装主要是一样的(德国人懒),主要看侧边的标签,上面是jlink base

貌似jlinkbase的功能还不及jlinked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jlinkbase的功能还不及jlinkedu啊

差不多,但是edu不允许用在商业用途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说是华强北山寨的都不过,螺丝没有隐藏在脚垫内部,塑胶外壳变形,丝印贴膜不整齐。 ...

螺丝是为了外壳尺寸这样设计的,如果螺丝放脚垫底下,外壳就要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丝是为了外壳尺寸这样设计的,如果螺丝放脚垫底下,外壳就要加大。

脚垫可以挪一下嘛,反正只是一个装饰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小巧精致,缺点确实是micro usb现在平时手头不好找线

我想搞个无线的jlink,好像有卖的。现在桌子上一 ...

有卖的,jlink wifi去年买了一个山寨的900多元。功能还好,网络不好的时候有延迟。会断线,但是很少。缺点就是:还是大黑盒子,小点就好了

网友:
估计时故意不搞上丝印的吧,防止抄袭成本低,如果不搞丝印的话,就算抄袭也得费点劲了吧

网友:
机身是小了很多,但是线还是那么一大坨。。调试留那么一个大插座在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