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阻和电容并联做做一起的元件?

楼主(2022-05-11):
现在板子做好了发现上面有问题,缺少一个REF电压的滤波电容,如果能找到一个电容和电阻并联的元件的话就可以不用改板。
有这样的元件吗

网友A:
贴好后手工并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好后手工并一个上去!

这样客户会投诉哦,如果被发现估计还要赔钱。。。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有

网友:
盖一颗电阻或者电容上去,再打点胶      客户就看不到了

网友:
看看村田和TDK有没有封装在一起的滤波器

网友:
看看不加的风险有多大。反正TL431加一个小电容的 , 还不如不加, 这些反正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
以前的电路见过必须并联安装的,比如某些地方电阻上缠出电感线圈来,多高大上啊,仅供参考。

网友:
有个大胆的想法,锡浆层开大点,贴片机放两次叠叠乐可以么

网友:
Tl431的精度好差

网友B:
没见过这种电阻电容并联的元件。另外,少那么一个滤波电容确实会出问题吗?经过验证了?
客户要求这么高,想必利润和量不小 ,如果只是PCB做好了,还没做成PCBA,那就改版呗。
话说回来,知道客户这么高的要求,之前详细验证必不可少啊。
如果客户很急,那么要提前把风险和出现风险后的修补的可能情况告知。
这些都是相互的,应该可以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电阻电容并联的元件。另外,少那么一个滤波电容确实会出问题吗?经过验证了?
客户要求这么高, ...

客户要求确实比较高,改动BOM和板子需要提前告知,他们要评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