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用电子器件控制较大负载220V交流电随时通断

楼主(2022-05-11):
求方案:用电子器件控制较大负载220V交流电随时通断

几个关键词:

控制:       最好用"电子"器件
控制效果:1 随时;2 通断
电压:       220VAC
供电来源:变压器,和各家各户电器的电源是一样的
负荷电流:20A以内,可能会有短暂的n倍的过流,暂定n≥10吧
负载类型:感性容性阻性都有可能,还有过流的情况。

1.用两个mos管反串接法,可以控制,但一旦有一些过流可能就坏。平时也可能坏--在考虑是否关断时出现了类似“水锤”现象,也没找到既耐压高又耐电流大又便宜又好买的器件(有的话请推荐一下,换IGBT怎么样?)。
2.用可控硅,不"随时"--开/关时,必须要等过0。
3.继电器/接触器,完美,但暂时先不考虑机械的,通断次数也有限。

网友:
看你相出的办法,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大功率继电器吧。

网友A:
碳化硅器件比较适合你说的情况,导通内阻小,更抗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化硅器件比较适合你说的情况,导通内阻小,更抗造一些。

https://www.sohu.com/a/545805206_120577048
好像今天才发布的?好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sohu.com/a/545805206_120577048
好像今天才发布的?好买吗?

你不用找新发布的芯片,碳化硅的器件应该能买到。

你说的这个东西,其实应用场景挺广泛的。

主要就是做好吸收电路,类似于机械装置里面的“灭弧”。

网友:
查查交流伺服控制器用什么方案应该可以借鉴

网友:
电表不是有这功能

网友:
同步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
固态继电器里面是不是可控硅啊?

网友:
舵机+大功率触点开关。舵机旋转去压触点。

网友:
老老实实用继电器吧,半导体器件都有压降,大功率使用要发热要足够的散热器,mos管驱动需要隔离,驱动电路复杂,成本高

网友:
大型交流接触器

网友B:
“2.用可控硅,不"随时"--开/关时,必须要等过0。”

是你用了过零触发的光耦吧,换个非过零的光耦就行了,比如:moc3021,moc3022,moc3023,可控硅斩波控制电路都是要随时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用可控硅,不"随时"--开/关时,必须要等过0。”

是你用了过零触发的光耦吧,换个非过零的光耦就行了, ...

关要过零

网友:
零电压开,零电流关

网友C:
那么大电流,继电器不用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电流,继电器不用可惜了

继电器触点延迟还是不小的

网友:
可控硅,等过零,10-20mS延时,也不能接受?

网友:
可控硅等过0关闭,继电器吸合,都是需要时间的,为何又存在继电器接触器完美一说?如果这个还认为时间长,可以用非过0的 。至于MOS和IGBT是用于直流回路上的,为何又扯到交流回路上来呢?

网友:
负载用交流,加个大电流整流桥把交流变成直流,这样MOS管或是IGBT过的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