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开发USB打印支持的设备,软件上怎么与之通讯?

楼主(2022-05-11):
本人上位机软件盲,勉强能用 VB.net 编几个串口通讯的小程序!
现在用STM32开发了一个USB打印支持(USB Printing Support)的设备(不需要开发驱动程序、也不会),可以用 Bus Hound 收发数据了,那么怎么用自己的软件去与之通讯呢?

网友A:
没要求的话用Python,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要求的话用Python,简单

Python 支持直接通过 打印支持 协议 和 USB设备通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ython 支持直接通过 打印支持 协议 和 USB设备通讯吗?

pyusb,直接调用libusb与USB通讯,不需要通过驱动程序。Python就可以开发图像上位机的。做好点的话还是用vc配合libusb做,qt也可以

网友:
libusb <==> WinUSB <==> USB设备

只要给你的STM32 USB代码中添加几个WinUSB所需的描述符,,Windows就可以使用自带的WinUSB驱动和你的USB设备通信,,你就不用编写专门的驱动程序了

libusb是一个C库,,可以和使用WinUSB驱动的USB设备通信

pyusb是python对libusb的封装,,这样就能在python中控制USB设备了

网友:
根据你的经验 将STM32的USB配置为CDC(虚拟串口)的方式最简单了,上位机就是串口通信,WIN10及以上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