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音宏定义: enum 宏定义得到里面的值

楼主(2022-05-11):
如 enum {
        ID_AAA = 0,
        ID_BBB,
        ID_CCC,

        ID_MAX
};

我想使用 # define  类似下面的
#define STR( x )    _##x = "str_" #x

STR( ID_AAA );  -->  _ID_AAA = "str_ID_AAA";

但是我想得到的是:    _ID_AAA = "str_ID_0";
                                _ID_BBB = "str_ID_1";

gcc 有没有什么宏操作可以把enum里的值转换为字符 ?

网友A:
#define STR( x )    _##x = "str_" #x

STR( ID_AAA );  -->  _ID_AAA = "str_ID_AAA";

但是我想得到的是:    _ID_AAA = "str_ID_0";
                                _ID_BBB = "str_ID_1";

gcc 有没有什么宏操作可以把enum里的值转换为字符 ?

STR( ID_0);  -->  _ID_AAA = "str_ID_0";
这样不就行了。

网友:
# 构串操作符

## 合并操作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TR( x )    _##x = "str_" #x

STR( ID_AAA );  -->  _ID_AAA = "str_ID_AAA";

我的最终enum里面是各个代码模块组件的ID号.   如 ID_PIN, ID_KEY, ID_LED, ID_SPK., ID_FACE,,,,,, 等等,
作为初始化的顺序, 也是消息传递时的ID号, 故不希望用 ID_PIN_0,  ID_KEY_1... 这种名字
人为加上序号的可以用 #define  STR(x,y) .... y是其对应序号, 但是也需要定死, 不灵活

网友:
应该不行吧,宏是预处理阶段处理的,enum是编译阶段的,如果只是为了把枚举值转为字符串,倒是可以用函数自己实现

网友:
写个外挂程序,编译前调用。

网友:
一个对应的字符数组就好了呀,如果跳动大,就做表格

楼主:
仔细看了几天C编译, 发现这样行不通, define是预编译, enum是编译时确定值.
我的本意是想用:  _attribute__((section(sec #level)), 里面的level用enum值替换, 这样实现自己的代码段, 在*.lds文件里使用SORT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