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短距离高速(2米内,8Bytes/双向30us)的无线通信芯片吗?

楼主(2022-05-11):
如题,用在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主机查询其状态,距离1-2米内,一帧8字节的双向传输,工业环境,根据24L01计算整体消耗时间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A:
是要30us内响应时间么,还是带宽满足就行 ?

只是带宽的话wifi soc就行了,有能收发裸包的那种模式

网友B:
8字节双向30us,也就差不多15us单边,那么一个字节就2us不到,余地大一点就1MB的速度了,这还是裸数据,还不带帧控制,加上的话得翻个倍算了,这样估计得20Mbps的空中速率的芯片

网友:
直接变压器耦合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字节双向30us,也就差不多15us单边,那么一个字节就2us不到,余地大一点就1MB的速度了,这还是裸数据,还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找到裸芯片有这个速率的;功能其实就是读取一个传感器的状态,工业环境;现在是用线缆2.5MBit的波特率RS485读取。

网友C:
UWB 通讯可能适合你,短距离,超高速。
之前用过DW1000芯片 6.8Mbp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WB 通讯可能适合你,短距离,超高速。
之前用过DW1000芯片 6.8Mbps

6频段:从3.5 GHz至6.5 GHz
会不会干扰到5G通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要30us内响应时间么,还是带宽满足就行 ?

只是带宽的话wifi soc就行了,有能收发裸包的那种模式 ...

“有能收发裸包的那种模式”
请问是什么IC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能收发裸包的那种模式”
请问是什么IC啊?

讲道理所有芯片都支持,驱动上要特殊处理绕开

比如8266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2902650

w600还能在非标频点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道理所有芯片都支持,驱动上要特殊处理绕开

比如8266的

都是大神啊!
只能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频段:从3.5 GHz至6.5 GHz
会不会干扰到5G通信了?

会的,如果你使用了5Gwifi之类的需要避开附件频段使用

网友E:
我猜你是准备用在风力发电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是准备用在风力发电机上?

不是,机床上,一个厂房小则几十对这个无线模块,多则几百

网友B:
你这个是持续需要这么大带宽还是突发一次两次的?
持续的话,的确头痛,突发好办些,比如一秒钟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机床上,一个厂房小则几十对这个无线模块,多则几百

如果能靠得很近,可以考虑电容耦合,用曼码调制后传输,如果旋转部件好安装的话还有可以用滑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持续需要这么大带宽还是突发一次两次的?
持续的话,的确头痛,突发好办些,比如一秒钟一次 ...

恩,持续的,钻头上的传感器,如果超过64us没收到反馈,就要停机报警,所以这个任务弄得头疼

网友:
那这个需求上面是不是可以调整下咯,64us没收到,也就是掉一次包就报警了,说白了就是需要100%可靠,又不能重传又不能啥的,也就是说传统的通信思路都不好用,除非使用更高的通信速率,这样可以一次时隙中达到多次通信的内容,可以重传啥的,否则就没戏。
这样下来,无线速率得好几十兆了,

楼主:
无线可以重传啊,就是说要求无线尽量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