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辉芒微FT60F121 8脚芯片的坛友有偿帮忙移植个小程序,谢谢

楼主(2022-05-11):
有熟悉用辉芒微FT60F121 8脚芯片的坛友有偿帮忙移植个小程序?
目前用的STC15F104E的8脚芯片,想换成辉芒微的芯片,代码需要移植下,看那位大神有空,谢谢
我的手机 VX 15377363993,

网友A:
辉芒的单片机用过,感觉还行。程序应该不大,我可以接。

网友B:
用过多个型号stc 和fmd mcu,ft60f121也用过,主要功能是什么?用到哪些通信协议?

网友:
你当PIC12C508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多个型号stc 和fmd mcu,ft60f121也用过,主要功能是什么?用到哪些通信协议? ...

你好,用在315 433解码上面的,一个解码程序。
片子有 6个脚,一个rf  in   一个开关按键,4个IO口输出,点动,自锁,互锁,三个功能 纯IO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芒的单片机用过,感觉还行。程序应该不大,我可以接。

谢谢,已加您

网友:
顺便收一个辉芒微烧录器,老款不带塑料盒那种,老款便宜,
有吃灰的这款辉芒微烧录器的网友,带价格回复,谢谢,

网友:
辉芒微单片机还是挺好用的,就是规格书不够严谨,有些需要自己摸索,有些旧版本的芯片有bug需要想办法避开,新版本的是否解决不清楚,因为不知道自己买的芯片是哪个版本的。上传个官方资料,开发时好避开,也可以去官网下载:

网友C:
我最近也用辉芒做了几个项目,就图个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用辉芒做了几个项目,就图个便宜

不知道最近供货稳定了吧

网友:
最近用了不少辉芒的芯片,这个牌子价格便宜品种多选择范围大,功能性能可与PIC媲美,就是格书不够严谨,坑太多,不过到现在也踩得差不多了,现在最困惑的是它每个芯片有好多版本(从A到O不等)买的时候不知道你买到的是哪个版本,经销商也不知道,从丝印上也不知怎么辨别,有谁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最近供货稳定了吧

过剩了都。。。。
厂家压货给代理商,代理商不敢留,一直在平价卖

网友:
供货这么好的吗?赶紧看看

网友:
请教各位网友,如果有这个IC可以试一下,
FT60F111/FT60F121 PA5真的有上拉吗?(数据手册上写着有),PA2/PA4等都可以打开上拉,
PA5一直不能打开上拉,为何?已禁用MCL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过剩了都。。。。
厂家压货给代理商,代理商不敢留,一直在平价卖

FMD产能过剩了?确定吗?他们是国内生产的晶圆吧?
磨掉封装看FMD的晶圆很小,一个圆盘晶圆可以切割更多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D产能过剩了?确定吗?他们是国内生产的晶圆吧?
磨掉封装看FMD的晶圆很小,一个圆盘晶圆可以切割更多的IC, ...

那得小心了,对标PIC,别之前稳定的程序,换新晶圆,对抗干扰有很高要求的注意了,用过的可以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