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读vrefint_cal异常。

楼主(2022-05-11):
如题,使用stm32h7的adc,准备用vref来校正一下,但是从0x1ffff7ba~0x1ffff7bb读校准值,不管是用 *(__IO uint8_t *)(0X1FFFF7BB)或者*((uint16_t*)0x1ffff7bb)。都会进异常。直接在调试状态看memory也只能看到都是0xAA 0xAA。
问题:
这个stm32h7的vrefint_cal怎么读出来啊?

楼主:
搜了很多型号的vrefint_cal不同型号的值存储的位置可能不一样。但是找不到h7系列型号的相关信息啊!

楼主:
另外再mark一个异常。用stm32cube配置h7的adc的时候,配置参数里面没有时钟分频。试了下自动生成的adc初始化代码,时钟不设置没法正常工作。最后手动加了分频,adc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