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10的拨号盘如何显示双卡拨号?

楼主(2022-05-11):
缺省是两个电话卡都可以拨号的。

我忘记怎样设置,搞成一个拨号的了。

如何恢复原样?

网友A:
手机顶部往下滑动下拉

通话一栏点选 显示所有SIM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顶部往下滑动下拉

通话一栏点选 显示所有SIM卡

我靠!我给这个界面误导了。我以为最上面一行只是文字说明,只能选择最后2行。

楼主:
搭车再问一个问题,sim卡设置里,如何删除这个手机号码。这个号码是错误的,不是自动识别的,我想删除或修改

网友A:
近几年的三星手机不能修改那个号码的,在一些老手机上可以改

或者去移动营业厅去换个卡试试

网友:
以前拨号界面是可以选择的,后面有次系统升级之后就变成你现在的界面不能选择哪张卡拨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几年的三星手机不能修改那个号码的,在一些老手机上可以改

或者去移动营业厅去换个卡试试 ...

不会吧。我的移动卡,上面显示的是电信卡的号码啊!!

网友:
我记得是,有个选项是默认卡,不选默认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