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面板灯一直闪,拆下开关电源测量各元件阻值正常

楼主(2022-05-12):
故障表现是面板灯一闪一灭,持续循环速度很快,拆下LED电源,打开发现一个400V 12UF电解电容鼓包,一阵欣喜,以为换了电解电容就好了。

电容买回来,装上去还是闪。通电,能听到变压器那里有嗒,嗒,嗒…的声音,和没换那鼓包电容是一样的声音。测量了各二极管,电阻,电解电容没有发现问题。

通电测量DC整流过来的直流,330V也正常

楼主:
上面那张图是通电测量的电压,没装负载。CS与GND是直流10V左右

网友A:
简单粗暴一点换个电源,故障是否仍存在?如果换了电源就好,就直接买个新电源替换。如果换了电源还不好,那就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B:
估计是led颗粒坏了,逐一测试,换掉或者短路掉坏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一点换个电源,故障是否仍存在?如果换了电源就好,就直接买个新电源替换。如果换了电源还不好,那 ...

确定问题是出在电源这边。不到20个元件,很想把它修好,价值不是一个电源,而是维修测量分析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led颗粒坏了,逐一测试,换掉或者短路掉坏的就可以了

不接LED负载,开关电源也是嗒嗒嗒的响,这明显是开关电源坏了。

楼主:
不接LED负载,通电后整流电容电压330V,马上拔电,电解电容的电压下降很慢,1分钟后还有电容两端还有20V电压

网友:
很大可能性是驱动芯片的供电电阻或者芯片本身。

网友C:
LED灯珠有坏的,不是整流板问题

网友D:
你空载,进入打嗝模式,这个是正常的,也就是你听到的哒哒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空载,进入打嗝模式,这个是正常的,也就是你听到的哒哒的声音。

嗒…嗒…嗒…嗒…嗒…大概1秒四五次这样的,我没见过这么快的打嗝模式

网友E:
LED灯珠坏了,你可以一组一组量一下,仔细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的灯中间有小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灯珠坏了,你可以一组一组量一下,仔细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的灯中间有小黑点。

对,是有小黑点。灯珠果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珠有坏的,不是整流板问题

找了一个正常的灯,装上这个开关电源,轻松点亮。搞了半天,原来是灯珠的问题,我说测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测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空载,进入打嗝模式,这个是正常的,也就是你听到的哒哒的声音。

找了个好灯,的确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B: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是啊,没有早点听到老人言,走了一大堆弯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早点听到老人言,走了一大堆弯路。

就是这个灯珠导致电容爆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电源突然砰了。

换了大电容,还有两个小电容,貌似还有个电阻。

一直用到现在。5,6年了。最近发现有一小段偶尔在闪,估计是灯珠有快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灯珠导致电容爆了?

可能是鼓包后一直在工作,14C6B,其中2串中有短路的灯珠,变成12C6B,导致输出过流了。鼓包是整流桥后的高压电容,两个电容并联,一个12uf,一个15uf,耐压都是400V,鼓包后电容容量几乎没有C6B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有两串灯珠短路了,灯板串联后耐压只有25V,所以会过流。

需要换掉12个灯珠,就可以修好这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