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古旧ATX电源TL494来改装可调(电压、电流)电源。

楼主(2022-05-12):
这个古旧早期的ATX电源是选用了TL494,LM339这2个芯片来构成电源。

要慢慢来改装看能否成功。

以下网站有很多ATX电源电路图
https://danyk.cz/s_atx_en.html

改为可调电压的电源参考以下网站资料
https://kknews.cc/zh-hk/news/n695b85.amp

以下网站是改装TL494(明纬开关电源)参考资料
https://kknews.cc/car/en99j3q.html
https://kknews.cc/home/pg2vx5p.html

网友:
玩一玩可以,没啥实际意义。这么一改,电源能不能稳定运行都是个问题。

网友A:
第一个图是AT电源吧,不过我觉得AT电源容易改很多,其次基本上AT电源都是半桥,自启动。因此我留着的绝大部分都是AT电源。
而ATX的电源不一定是半桥,不是半桥的就不好弄。其次ATX多了一路3.3V以及辅助电源,板上元件多得多,再次,ATX电源的辅助电源故障率比较高,再再次,ATX电源的+5和12V绕组通常是串联的。

改电源,不打散输出变压器那条辫子,不重新编排过的话,输出电压最多也就12-15V。全桥整流也就是不超过30V。
而AT电源5V和12V绕组是独立的,曾修改过一个AT电源,经过重新编排串联,输出电压可以达到50多伏。不过12V绕组通常是3线并绕,5V绕组是5线并绕,重新编排的话,有些3线,有些5线,心理还是有点疙瘩还是3线和5线串联。其实重编绕组(不是重绕)还是很费工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是AT电源吧,不过我觉得AT电源容易改很多,其次基本上AT电源都是半桥,自启动。因此我留着的绝大部 ...

想重绕高频变压器可参考以下视频

https://youtu.be/Smh8NKOLBCY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重绕高频变压器可参考以下视频

https://youtu.be/Smh8NKOLBCY

因为我实在拆不开开关电源的磁芯,包括水煮、热风枪等等,都没法拆开粘合在一起的磁芯,自然没法重绕。唯有重组。
通常AT/ATX变压器所有绕组线圈都有公共缠在一起的公共输出引线,将这条辫子都解开,分清好那几条线是那个绕组。然后将他们尽可能的串联起来以便获得最大的电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是AT电源吧,不过我觉得AT电源容易改很多,其次基本上AT电源都是半桥,自启动。因此我留着的绝大部 ...

AT电源5V和12V绕组是独立的,曾修改过一个AT电源,经过重新编排串联,输出电压可以达到50多伏。不过12V绕组通常是3线并绕,5V绕组是5线并绕,重新编排的话,有些3线,有些5线,心理还是有点疙瘩还是3线和5线串联。

可否将5V这组的5线拆解为3线(捨弃其余2线)和12V这组3线并接上,就可解决电流不平均的问题。

网友:
旧ATX电源也就120瓦,还是200元买个维修电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