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的24位ADC有推荐吗?

楼主(2022-05-12):
淘宝100多买了一个单通道采集模块。
性能让人很吃惊,标称24位,我看了是一个8脚ADC芯片,打磨了。0-5V模拟量采集,能做到小数点后第五位很稳。

网友:
上图或发连接

网友:
推荐一下模块,搞一个玩一下。你买的型号什么来着?

楼主:
做工很一般。,ADC,MCU是打磨了。但性能,说实话有点吃惊,ADC是8脚的。

网友A:
估计就是电子秤的芯片,测下温漂和长稳估计就不能看了。

楼主:
同系列,裸板。。成本控制得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电子秤的芯片,测下温漂和长稳估计就不能看了。

电子称,一般都是4根线接信号,电桥,差分输入。5V供电,可以测5V,应该不是。

网友:
小数点后第五位很稳是指显示的值 还是用表校对过的值呢

网友:
找个有纹波的DCDC测量一下看,是不是一样显示很稳说不定软件滤波了

网友B:
CS1237称重芯片

网友: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下ADC输出数据稳不稳

网友:
你确定这个8脚 不是 RS485 芯片,如果没有485通信芯片。那他的 485通信口怎么来的?

网友:
还有可能 是单片机做的AD,用IO 测电容充放电时间 。这种稳定性,温漂,刷新率都很差。不讲指标,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1237称重芯片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

网友C:
SGM58200 好像满足条件,不过实际精度如何未知。估计能到15位有效值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GM58200 好像满足条件,不过实际精度如何未知。估计能到15位有效值就不错了。 ...

sgm官网没发现sgm58200这个型号啊
ADC分类里面只有个sgm58031,才16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C2400

70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

称重芯片不是电子秤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70一片。。

LTC2420
20位的

网友E:
采样速度太慢了,我现在用一颗TI的SO8 24位AD,采样速度40k,性能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样速度太慢了,我现在用一颗TI的SO8 24位AD,采样速度40k,性能非常棒

请问型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速度太慢了,我现在用一颗TI的SO8 24位AD,采样速度40k,性能非常棒

价格,型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价格,型号?

人家都告诉你TI SOP8 24BIT ,官网一筛就出来了,非要喂到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TC2400

贵得很。。我还有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都告诉你TI SOP8 24BIT ,官网一筛就出来了,非要喂到嘴里

其实我也想吃现成的,哈哈。不过还是自己找比较好,现在缺芯的情况下,本就不好买的型号这里一发就更难买了。

网友:
TI SOP8 24BIT  是 ADS1252 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系列,裸板。。成本控制得真好啊。

这个上面那个单片机自带的AD的吧  想,下面的这个8脚可能是运放, 那个单片机是SH79F085  内部20位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上面那个单片机自带的AD的吧  想,下面的这个8脚可能是运放, 那个单片机是SH79F085  内部20位AD ...

官网只看到了10、12bit的,20位的型号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只看到了10、12bit的,20位的型号没找到。

什么原因官网没有,不清楚,以前有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型号就是20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