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内置2个ADC模块的单片机

楼主(2022-05-12):
推荐一款内置2个ADC模块的单片机有,12Bit就可以,注意不是2路,可以同步测量2路信号。

网友:
外接行不

网友A:
swm181有两个adc模块

网友B:
什么应用?
要求不太高的话,又如果有同步要求,其中一个用实际值,另一个用插值。那么,单个两路的ADC不就行了吗!

网友C:
dsPIC33EP16GS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m181有两个adc模块

SW181看起来不错,ADC精度和稳定性不知道咋样,楼主用个这个IC吗?价格和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IC33EP16GS202

这个也可以,只是现在PIC的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应用?
要求不太高的话,又如果有同步要求,其中一个用实际值,另一个用插值。那么,单个两路的ADC不就 ...

做气体检测,双通道的红外传感器,一路参考通道,一路气体通道,要求同步检测,这样更有利于去除环境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气体检测,双通道的红外传感器,一路参考通道,一路气体通道,要求同步检测,这样更有利于去除环境干扰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7082-1-1.html
我以前也发过关于ADC的,没人回应我。也是想做两路的取同步数据。
我想,如果速率要求不太高,又是固定周期的连续采样。可以两个通道用两倍速率采,比如通道1是实际数据,通道2是两次的中间值,这样它俩就同步了。
          如果是随机采样,也可以 通道1 通道2 通道1 这样快速采3次,通道1 用两次中间值,通道2用实际值,这样也算同步。
如果对采样瞬间,要求很高,可以先提前保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气体检测,双通道的红外传感器,一路参考通道,一路气体通道,要求同步检测,这样更有利于去除环境干扰 ...

你这种,外挂的ADC效果更好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是从没用过 STM32F103 系列的片子吗?

网友:
2个adc模块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是从没用过 STM32F103 系列的片子吗?

103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是从没用过 STM32F103 系列的片子吗?

他是代理商,估计没代理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