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小助手登录不了 --提示 请拖动滑块完成验证

楼主(2022-05-12):
如题,下单小助手在登录时提示    请拖动滑块完成验证
可是界面上没有看到滑块 。见附图。

楼主:
刷了很多遍,可以看到滑块,但又报验证失败。

网友A:
没有楼主的问题,但是现在下单的界面非常非常卡,在线下单的界面可能在灰色界面卡住,或很长时间才加载出来,上传文件也很容易解析失败,但实际上是那个预览的部分加载超时,反复搞才能刷出来,好像在加载的时候保持窗口最前并画圈晃动鼠标可以提高成功率

楼主:
以前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一直网络错误,下个单真难

网友:
只要一会没用就一堆各种问题, 转圈圈, 没内容, 网络错误, 会话过期,请登录后重试

网友:
哎,别说了,每次下个单,无休止的转圈圈, 没内容, 网络错误, 会话过期,请登录后重试,现在居然还要验证了.被折腾得实在没有招了,只能去其它地方下单,几分钟搞定.那才是网络下单应有的速度.

网友:
是真的真的真的太卡了,随便一操作就卡死在那,唉,希望可以重视一下,做的好用一些

网友:
马上核查清楚

网友:
给您造成不便,在此首先深表抱歉。
上述问题点:
   1.  登录的时候没有显示滑块。
        答:这个属于昨晚优化更新的问题,当时已经处理并更新了。麻烦你再试一下

   2.  下单的界面非常非常卡
        答:  昨天我们也观察到此现象,并与昨晚有优化处理

   3.  上传文件也很容易解析失败
        答:  这个麻烦加下我司技术人员QQ,文件发这边核实一下  QQ  3001453581

    4.   会话过期 /  卡死的情况
        答:  这个麻烦也加下我司技术员QQ,这边详细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如还有其它问题,麻烦同样加下QQ  3001453581 , 这边详细了解并处理优化掉

网友:
希望预览那一块,可以正确显示板框和板挖空。上传的GB文件老是不能识别,已经在每一层都有加板框线了。华秋DFM就可以识别,同时也希望jlc也能出个DFM软件。

网友:
会话过期弄长点啊,去个厕所回来过期了,还得关了当前页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楼主的问题,但是现在下单的界面非常非常卡,在线下单的界面可能在灰色界面卡住,或很长时间才加载出来 ...

刚刚又点了点,现在操作可以说不卡了。发现也有一部分卡顿是我这边的问题,我通过VNC操作电脑,端口存在冲突,解决了冲突后,速度有进一步提升。

但是刚才的尝试是解析然后显示3D预览的那个地方还是出不来,进度条会显示解析成功完成,但是右侧预览图区域是空白的。
之前2D预览挺快速可靠的,能不能默认加载2D的,3D的人点了要查看之后再加载3D呢?(编辑添加:毕竟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2D的内容,3D预览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啊)

尝试了多个文件,包含以前下单过的速度没问题的文件,并不是特定文件内容导致的。

网友:
反正小助手的体验是真的差

网友B:
WIN7系统,关机前必须手动退出小助手,否则不能关机一直卡在正在关机状态.
有次忘记退出小助手就直接关机了,看到出现关机画面就合上屏幕,结果过了很久发现还没关机掉电时本本已经很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系统,关机前必须手动退出小助手,否则不能关机一直卡在正在关机状态.
有次忘记退出小助手就直接关机了 ...

这个问题,麻烦加一下我微信,我发一个新版本给您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