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方案,四路话筒同时录音,通过蓝牙传给手机

楼主(2022-05-12):
四路话筒同时录音,通过蓝牙传给手机,这个需求用什么方案做比较合适呢?请大家推荐一下方案吧,非常感谢

网友:
4个手机嘛简单粗暴

网友:
关键词“小蜜蜂 一拖四”
一定要用蓝牙吗,一般有 type-c 或 lighting 接口的接收器,可以直接插手机上

网友:
BLE也可以

网友(2023-02-17):
楼主,这个项目搞定了?还需要此类方案不

网友:
4路话筒进调音台后一路输出

网友:
4个蓝牙,4个手机,开微信群聊不就实现了?

网友A:
4路无线话筒带混音后输出,然后接手机耳机插孔或者一个蓝牙接收器就可以了。

4路无线话筒输入然后话筒接收器有混音6.3接口输出到一个蓝牙接收器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路无线话筒带混音后输出,然后接手机耳机插孔或者一个蓝牙接收器就可以了。

4路无线话筒输入然后话筒接收 ...

1800米的无线咪,这是拼多多吗?  不要说1800米,180米我都不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00米的无线咪,这是拼多多吗?  不要说1800米,180米我都不信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曾经用单个c9018做的100mhz调频电容话筒就有可视距离100米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曾经用单个c9018做的100mhz调频电容话筒就有可视距离100米距离 ...

你这是玩具级别的,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算上了吧。。

做成产品能这么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玩具级别的,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算上了吧。。

做成产品能这么算吗?

效果特别清晰灵敏比人的耳朵高可以听到人说话牙齿的碰撞声音,用超外差立体声收音机戴着耳机听身边人说话会不由的有种恐慌感,因为双耳收到的声音单声道了失去了声音相位很奇妙的感觉,身边人说话犹如幽灵一样空洞 。特意把电感的q值做的比较高所以被调制的无线射频频带比较宽,还用了大号高灵敏的驻极体话筒,效果做的出奇的好。
依然有这类小东西套件卖,就是没有收音机了不然买几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