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03收音机芯片设置不了频率也收不到台

楼主(2022-05-12):
闲着没事,想用STM32玩一下FM收音机。用的是Si4703收音机模块。应该是山寨Arduino平台上的一块开源板子,程序是从官方Arduino程序改的。现在的情况是:
1. STM32模拟I2C与Si4703通信正常。
2. 对Si4703的全部寄存器读写均正常。
但是,对Si4703写一个固定频率或者让它自动搜台,都会卡死在等待STC(Seek/Tune Complete,即搜索或调谐完成)信号这儿。如果不检测STC信号,会发现设置的固定频率没写进去,Seek也搜不到任何台。
有没有大佬玩过这个芯片,麻烦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刚用示波器看了,外部晶体在命令发送后是起振的。

网友:
天线之类接了吗?会不会是根本就没有能锁定台?

楼主:
用的耳机线当天线。就是设置不了频率,也搜不到台

网友:
从来没玩过的话,先好好看下这类芯片的操作流程,按你说法,驱动是没问题的,那么就只有app层有问题了,所以先看到底是怎么个操作流程才是最重要的了,

楼主:
谢谢,确实从未玩过。正在一点点啃资料,操作流程基本整明白了。看了网上搜到的几个例程,Arduino和Stm32的基本差不多,模块也是买的,硬件问题不大,但就是不工作。再研究下

网友:
收音模块工作了写完频点会有沙沙声,没有就是收音模块没工作

楼主:
没有。写完频点应该有个stc置高电平信号的。程序就卡死在等这个信号。如果不检测这个信号会发现频点没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