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辉光钟很复古,手工搭棚,我有兴趣焊一个,有人一起吗?

楼主(2022-05-13):
淘宝的套件是639元,需要自行焊接。店主焊接另外加900元。

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太贵了,整体设计很难与辉光管的价值匹配,现在辉光管炒的太高了,高到美国日本都有人开始制造新的辉光管了
而且这些旧的管子有发光不完整的问题,可能需要做一些处理,或者给一个高于正常值的电流,对寿命不太好

贴个日本ArNeo Electronic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贵了,整体设计很难与辉光管的价值匹配,现在辉光管炒的太高了,高到美国日本都有人开始制造新的辉光管了 ...

日本美国新的辉光管多少钱一个?

前苏联的大概50元一只。

网友B:
只是要显示效果的话,用LED模拟的辉光管更香;而且可以变换色彩,寿命也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要显示效果的话,用LED模拟的辉光管更香;而且可以变换色彩,寿命也长得多。 ...

其实我主要是喜欢它的搭棚的效果。

等我的新房子搞好,入门的玄关放一个这样的复古钟,客人来了惊奇一下。

楼主:
另外一家淘宝店,就没有美感可言,免费送我都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本美国新的辉光管多少钱一个?

前苏联的大概50元一只。

不是很清楚,日本和美国的都不是公司性质,更接近个人实验室手工制作,好像都是处于众筹的后搞出了第一批的状态,日本这个好像去年众筹了六百多万日元。

日本的这个的生产设备和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本美国新的辉光管多少钱一个?

前苏联的大概50元一只。

2017年我买的QS30-1(应该是国产)才13一只。
其实现在50一只也不是不行,但我跟我当时一起鼓捣玩的朋友真的遇到旧的管子发光不完整的问题了,有的通稍高的电流烧一烧能好,有的就只能运行在比正常更高的电流下,但提高电流不仅影响寿命,也可能导致不该亮的地方也亮起来,比如连接电极片的引线也发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7年我买的QS30-1(应该是国产)才13一只。
其实现在50一只也不是不行,但我跟我当时一起鼓捣玩的朋友 ...

这种古老的东西,不用太追求完美。缺陷美也是美。

网友:
人类的审美总是千姿百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一家淘宝店,就没有美感可言:

就怕第一家老板手工焊接的,最后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日本和美国的都不是公司性质,更接近个人实验室手工制作,好像都是处于众筹的后搞出了第一批 ...

这种设备可以开工厂了。

楼主:
现在想想,可能这个不适合做工艺品。

辉光管需要170V的工作电压,小孩好奇,肯定会手指摸,会触电。

不给小孩把玩,就没有气氛。

还是换一种安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第一家老板手工焊接的,最后和这个差不多

百分之90的可能是这样。

另外 可以将  线  换成金线 更能B

网友:
好看是好看,全部自已做就是太费时间了,第一个的走线确实属一件好看的工艺品。

网友:
工艺品,自己的手会搞砸 ,要花不少时间,漏焊接还要伸进去补焊...

网友D:
这东西耗电不小吧,这种管子寿命也不会太长吧,24小时开着,能用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耗电不小吧,这种管子寿命也不会太长吧,24小时开着,能用多久?

电视剧《切尔诺贝利》控制室里面的数字就是辉光管,虽然电影是2019年才出来的,但是道具组真的是用心了

网友F:
看是好看,但没有抽真空或者湿度控制,估计不用几年打的线都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剧《切尔诺贝利》控制室里面的数字就是辉光管,虽然电影是2019年才出来的,但是道具组真的是用心了 ...

是啊,看国产剧,抗日电影都给你上数码管,恨不得上彩屏显示小日本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剧《切尔诺贝利》控制室里面的数字就是辉光管,虽然电影是2019年才出来的,但是道具组真的是用心了 ...

有吗?我竟然没注意到

网友:
焊出卖家秀好像有难度啊。会不会实际焊出来的效果就是阿莫不待见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耗电不小吧,这种管子寿命也不会太长吧,24小时开着,能用多久?

升压电路做好了的话,耗电还可以不算大
管子寿命与电流有很大关系,提高电流亮度增加很小,但寿命急剧减小
用稍小的电流,可以获得不比LED差的半永久寿命。正常使用寿命也远比现在照明的LED灯和节能灯长,不一定能超过10年,但超过5年应该是没问题。
但问题是有的旧管子不知是稍有漏气还是当时里面洁净程度做不好还是怎么回事,不用稍大的电流就显示不完整,
电流如果过大的话,电极的金属会慢慢蒸发,镀到玻璃内侧,慢慢把玻璃变成墨镜,再变成镜子,玻璃壳就慢慢不透明了,这种情况寿命可能低于节能灯,这是它寿命中止的形式,内部只是电极和气体,不漏气电路上并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是好看,但没有抽真空或者湿度控制,估计不用几年打的线都生锈

你们南方的湿度真是太难了 我都没想到这个事情。。东北这边只要擦干净不要留手上的汗的盐分腐蚀,环境不含硫氯就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喜欢它的搭棚的效果。

等我的新房子搞好,入门的玄关放一个这样的复古钟,客人来了惊奇一下 ...

也有用LED搭棚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4411P74t/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也有用LED搭棚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4411P74t/

数码管,这也太普通了吧。

网友:
我的管子放了好多年了,还没焊起来,好像是QS~01,顶面发光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码管,这也太普通了吧。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搭棚。

网友:
卖家秀变成买家秀就悲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搭棚。

是,但是如果搭个很漂亮的棚,再配上楼上视频里面那个蓝色的数码管,就把棚完全浪费掉了,再漂亮的棚也变得很普通了。

网友:
辉光太贵了,玩VF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但是如果搭个很漂亮的棚,再配上楼上视频里面那个蓝色的数码管,就把棚完全浪费掉了,再漂亮的棚也变 ...

在不懂电子的人眼里,LED跟辉光管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不懂电子的人眼里,LED跟辉光管没有什么区别的。

再不懂电子的,也都见过LED数码管,辉光管即使搞电子的,也有很多人没见过。

这是他视频里面用的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不懂电子的,也都见过LED数码管,辉光管即使搞电子的,也有很多人没见过。

这是他视频里面用的数码管 ...

辉光管需要使用170V高压,不适合做摆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辉光管需要使用170V高压,不适合做摆设

嗯,可以用LED模拟的辉光管,效果和辉光管差不多,不是数码管能比的,很多电子挂钟都是放一堆LED数码管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再不懂电子的,也都见过LED数码管,辉光管即使搞电子的,也有很多人没见过。

这是他视频里面用的数码管 ...

我也看了 25 楼发出来的这个视频
幸好开了弹幕,不然都注意不到第3个数码管逆时针旋转了180°
两个点凑冒号,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看了 25 楼发出来的这个视频
幸好开了弹幕,不然都注意不到第3个数码管逆时针旋转了180°
两个点凑冒 ...

数码管时钟很多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想起了使命召唤黑色行动

网友:
大概只有做电子的才会觉得好看

网友:
本科的时候,上模电实验课,电源居然还是辉光管显示的。。
另一门实验课,人手一台带XP系统的安捷伦示波器。。

不同实验室的经费悬殊啊

网友:
我是外行,问个问题,如果是霓虹灯会不会更漂亮

网友J:
顶楼的方案竟然用了个纽扣电池供电?这真的是当作艺术品摆的吧?

网友:
现在电子管被炒起来以后,很多上海天津的老厂又重新召集老师傅开干了。还是老的工艺。价格翻了几十倍。原来几块钱的管,现在卖几十上百的。果断不再关注。
VFD屏我这还有几千。卖完也就不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的方案竟然用了个纽扣电池供电?这真的是当作艺术品摆的吧?

那是你肤浅了。

2032纽扣电池是保证断电的时候,时钟仍然保持和工作。

否则,一断电,时间就消失,每次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肤浅了。

2032纽扣电池是保证断电的时候,时钟仍然保持和工作。

又翻了一下,发现左下角似乎有个type-c插座?确实肤浅了

网友K:
我总觉得辉逛管有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总觉得辉逛管有辐射!

那你不觉得以前的CRT电视机也一样吗

网友:
哈哈,莫大 ,去年就搭了个这个出来,当时我还上传到他店里买家秀了,但不知为啥现在看不到了。

网友L:
漂亮,我要是做的话,也许会焊接完,再再线路上喷上电镀漆。可是没时间干这个,很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漂亮,我要是做的话,也许会焊接完,再再线路上喷上电镀漆。可是没时间干这个,很花时间。 ...

电镀漆防止氧化?

网友:
07年QS18-12以6块钱一个买了70个,自己做辉光钟用了20个。剩下50个17年的时候低于市场价很多,1000元打包卖掉了。
后来偶然100块买了块带7只日本RODAN产的CD92/GR-116微型辉光管,想自己做手表的。后来太忙没弄,600给卖了。

网友:
没有老师傅的手艺, 搭棚可靠性比PCB差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镀漆防止氧化?

他这个线好像是镀银的,很好焊,暂时没发现有生锈。

网友:
可以考虑报团,在长沙曙光定,1万个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