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买且容易上手的DSP处理器

楼主(2022-05-13):
一个大学教授设计了一套ANC降噪的算法,使用matlab已经验证了,现在需要在DSP上验证,需要接至少三路麦克风输入(AD采样),至少一路音频输出(DA)接功放推动喇叭。
另,STM32有带DSP核的MCU,是否可以胜任?

网友A:
我在用一颗dsp+arm的国产芯片,就是性价比不好,无奈的选择

网友B:
SM320C67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一颗dsp+arm的国产芯片,就是性价比不好,无奈的选择

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320C6748

音频DSP感觉还是ceva和hifi系列DSP比较靠谱

网友:
ceva的开发环境不好弄,还是TI的相对最友好了,matlab可以直接导出TI格式的。

网友:
ADI 的blackfin呢?

网友:
ti如果是样片,量不大,可以,量特别大,也可以;
目前没有量的话,不建议ti的dsp了,产能基本被电动车和新能源占完了。

网友:
adi的sharc系列或sigma dsp

网友(2022-08-02):
音频得24位

stm32f429以上 带  SAI接口 可以挂一个8通道 (cs5368) 或者4通道(pcm4204)的i2s 音频adc,再用一路spi复用为i2s 挂一路 24bit  dac

stm32f407带两路i2s,每个只能挂双通道的i2s  adc  如 pcm1804

网友(2022-11-18):
国产山景32位音频处理器有dsp功能,需要的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一颗dsp+arm的国产芯片,就是性价比不好,无奈的选择

啥国产dsp+ar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