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运行一段时间后卡死了

楼主(2022-05-13):
UCOS II运行一段时间(有时运行一整天都没事,有时半个小时就出现)后卡死了,仿真发现停在OSIntExit中,然后单步继续执行,发现代码会去到f_lseek函数中的最后一句“LEAVE_FF(fs, res);”,之后退出来执行接下去的语句,就永远卡死在OSIntExit函数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是我的f_lseek函数有问题吗,哪位大神有遇到过的,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代码里面经常要通过f_lseek函数去定位到文件的某个位置,然后写入数据,而且目前代码里面经常是如下的操作:定位后600的位置,写入数据---->定位到100的位置,写入数据---->定位后700的位置,写入数据---->定位到200的位置,写入数据---->.........   大概依此规律循环下去,不知道这样往文件里面写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文件系统操作时,要加锁Mutex。
我看你这个是不是申请后,有点没有释放掉。建议看下是不是锁资源没了

网友A:
如果能打断点,可以看看tick中断还能不能进。
如果不能进,很可能是OS_ENTER_CRITICAL 和OS_EXIT_CRITICAL没有成对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打断点,可以看看tick中断还能不能进。
如果不能进,很可能是OS_ENTER_CRITICAL 和OS_EXIT_CRITICAL ...

大神您好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系统进入f_lseek函数里面后导致堆栈溢出了,我看f_lseek函数里面的定义的局部变量不少。      这种会不会是第一次进入就死掉啦,还是有可能跑一段时间后才死掉。

网友:
查查有没有内存泄露或不足,该加锁未加锁之类

网友B:
创建任务时,栈开大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建任务时,栈开大点看

大神您好  我那个栈一开大  KEIL编译就出错  请问改哪里可以把栈再改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任务时,栈开大点看

哈哈哈,这问题非远程Debug下, 悬丝诊脉就是靠经验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