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体脂秤2 出现“OL”维修方法

楼主(2022-05-13):
家里有一款小米体脂秤2显示OL,称不出重量,也测不出体脂了,今天空了维修一下,也给小伙伴们看看,出现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表示超重了,我们考虑一下:都没有任何被测物怎么可能超重了,觉得是传感器损坏了,随即找来工具拆开一探究竟;
这款整理采用卡扣(无螺丝结构),在四个边角撬一下便可很容易打开:

拆开后整个内部结构一览无余,先研究一下,后边在修:

以上是对主板结构的一些分析;
好了,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呢?
中场休息,来点水果压压惊!

吃水果的同时想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的? G型传感器.....对一定是G型传感器!
G型体重传感器,是一个半桥结构,每个臂的高精度电阻值是是固定了,那么如果有损坏一定是电阻值发生变化了。随即拿出万用笔,扣出G型体重传感器,测量每臂的电阻:

Next:

Next:

随即找到相同的G型半桥传感器代换,代换时务必要注意传感器的厚度,电阻值,必须要一致,

到这里就基本修复了,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拆就怎么装,装配过程我就不为大家拍图片了,这个是拆解的逆向;

装上电池后等秤自动校准,显示”0.00“,OK,修好了!
测试一下,我就不给大家测量体重了,拿来茶杯看看:

到这里维修、测试这款小米2体脂秤就结束了,所以写出来给广大网友分享一点这类秤维修方法,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A:
看来是这种称通病。蓝牙芯片可能是里面的核心元件mcu+蓝牙。蓝牙真的有必要吗?买小米产品必须有蓝牙wifi其它不重要。好不好用也不重要,必须米家app。看到小米这种智能产品就怕了,比如米家紫外线灯,必须手机app操作,不然只有定时30分钟功能。还有米家电热锅,又是要手机操作,不然很多功能没的用。我又不是小米用户我不想加速米家全家桶系列。果断把米家紫外线灯控制板拆除接一个无线遥控器。以后小米带蓝牙wifi的产品坚决不买没账号。

网友B:
好评,就喜欢看一些这样的贴子。

网友C:
这帖子风格比较好,赞!

网友D:
一换就废啦,没校准

网友E:
之前有个香山体重秤,莫名其妙的不准了,估计是被家人摔过了,不知道怎么校准,所以一直没修扔在床底下。。

网友F:
零点自动矫正,那最大值怎么矫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这种称通病。蓝牙芯片可能是里面的核心元件mcu+蓝牙。蓝牙真的有必要吗?买小米产品必须有蓝牙wifi其 ...

体重秤方面感觉有自动保存加蓝牙APP还是比较方便,主要是他可以每次记录你称重的质量,然后保存。如果有蓝牙链接后就会自动上传APP可以看到最近称重时间与对应的变化曲线,感觉还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零点自动矫正,那最大值怎么矫正啊?

是的,您说的是关键,体重秤确实存在一定误差,大概在200~300g左右,家用体重秤我注重的是相对值影响不大,如果需要绝对值那估计就要上精确测量了。
关于大值校准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买的是4个半桥参数是配对好的,单个半桥的的测量范围是0~50kg,想必输出曲线应该差不多的,实际我同时更换4个与只更换坏的那个,对称重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换就废啦,没校准

嗯,参考相对值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个香山体重秤,莫名其妙的不准了,估计是被家人摔过了,不知道怎么校准,所以一直没修扔在床底下。。 ...

体重秤由于太小,大部分都是用的小质量半桥传感器组成的,所以耐冲击能力就很弱,特别是任意一脚磕碰都会导致传感器损坏(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秤损坏都是由于质量冲击导致的传感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评,就喜欢看一些这样的贴子。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帖子风格比较好,赞!

感谢支持!

网友E:
有知道传感器应变片用什么胶粘接的吗?我看到有说是502瞬间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知道传感器应变片用什么胶粘接的吗?我看到有说是502瞬间胶的

应该是704硅橡胶。
为了保证一定的微形变,不会使用硬胶粘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704硅橡胶。
为了保证一定的微形变,不会使用硬胶粘接。

应变片贴到弹性体不是704,704是盖在应变片上面防潮防尘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变片贴到弹性体不是704,704是盖在应变片上面防潮防尘保护的。

是的,704是最外边那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