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长期不接电,接电后嘀了一声,再也反应,怎么修?

楼主(2022-05-13):
嘀的声音应该是自检,表示风扇功能正常,
但是之后再接电,再也没有出现自检声音,
按按钮全都没反应,
怎么修比较好呢?

网友:
手动拨一下看看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看电脑板单片机5V供电是否正常,可能电源部分稳压管击穿短路,也有可能单片机烧了短路了(阻容降压的电路容易被冲击电流搞坏)

网友:
电解电容干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上传照片,看看是否传统还是带芯片的风扇。

网友A:
按键氧化了,换掉所有的按键就好了。

网友:
这样问让我怎么答,只有说拆开再讲吧

网友:
肯定保险丝烧了

网友:
拿出手机,打卡京东。后面还要再问么。

网友:
电源烧了。。。。

网友:
启动电容?

网友:
解决办法是一个字:扔

网友:
听三楼的,阻容降压,烧东西了,不拆看不出来的。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电容老化容量变低了?

网友:
换一台新的贵的,楼主估计也不是缺钱的主,正好有更换的理由。

网友:
起码拍个照片,一群老中医都很着急

网友:
检查电风扇的CPU散热器是否安装稳定,检查电风扇内存条是否插好,检查电风扇显卡是否有松动,检查电风扇CMOS的电池是否还有电,最后检查一下电风扇的0扇区是否安好,操作系统是否感染病毒

网友:
估计是保险丝烧断的声音,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修理的人工都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B(2022-07-10):
修过一个类似的,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出售大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个类似的,换了电容就好了。

你这个是老式风扇,不带遥控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氧化了,换掉所有的按键就好了。

+10086
我2台美的的都是这样,不过都是使用了4年左右了
当时最贵的,无刷风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老式风扇,不带遥控功能的?

之前修的别人的,带遥控,开机后还能按键,能遥控开关机,你可以先量一下电容量够不够,那个大个的。

网友:
我有次给同事修风扇,机油倒了太多,导致按键里都是机油,按键没有反应,换了按键就好了。。。

网友:
拆开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先查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的别人的,带遥控,开机后还能按键,能遥控开关机,你可以先量一下电容量够不够,那个大个的。 ...

你修的风扇,还能遥控开关机,就是风扇不会转动?
遇到遥控开关机也不行的,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修的风扇,还能遥控开关机,就是风扇不会转动?
遇到遥控开关机也不行的,怎么修呢  ...

电机是好的话,就买套控制板换上。

网友:
重点检查阻容降压稳压二极管和限流电阻 ,电容

网友C:
搭车请教下,老家的老式波轮洗衣机,在启动时总是无力,用手助力下波轮,就能转的很欢了,是不是也是电容该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下,老家的老式波轮洗衣机,在启动时总是无力,用手助力下波轮,就能转的很欢了,是不是也是电容该 ...

换个启动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启动电容就好了。

谢谢,网上查了下,买了个10uf的电容回来试下。

网友(2022-12-14):
有能力自己修,或者换个保险丝。否则修的钱不如买个新的。我们家真的已经很多年不用电风扇了。

网友:
NO PIC SAY 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