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耿新作:失重离心车

楼主(2022-05-13):
为了体验下在太空里那种失重旋转的感觉自己做了辆失重离心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U4y1S73k?spm_id_from=333.999.0.0

视频截图

跟飞行员的离心机训练有点像,和过山车的感觉还不一样,要是我,转几圈就受不了了。

网友:
手工耿的手工越来越好了!

这车无论结构还是造型,都可圈可点。如果上漆,会更加惊艳。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机械综合

网友A:
也不见他出设计图,难道都是脑袋里完成。
不过手艺还挺厉害,气焊切齿轮

网友B:
没有解决旋转时控制线缠绕问题,连续旋转几百圈估计会断。

网友:
这个产生不了失重的感觉吧,只有眩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旋转时控制线缠绕问题,连续旋转几百圈估计会断。

好象是用的滑环,不至于会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旋转时控制线缠绕问题,连续旋转几百圈估计会断。

那里有线会选择?

网友:
建議下次做這樣一個車:車廂裏面放一個『人體滾球』,人在氣泡球內部開車,這樣被保護起來不怕車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不见他出设计图,难道都是脑袋里完成。
不过手艺还挺厉害,气焊切齿轮 ...

他这个绝对是提前画了3D图纸的。

不然不可能全部配件加工过程都一气呵成,一点误差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旋转时控制线缠绕问题,连续旋转几百圈估计会断。

怎么估计的啊?装配每一步都这么清楚。

网友:
有点心疼手工耿,试车时真把自己弄吐了。
看过每一集,开始是为了好玩,红了之后变成了工作,现在变成了团队压力。
创造力是有终点的,赚钱都不容易。

网友:
视频看了一气呵成,其实是花了N多的时间来完成的。看别人做的容易,到自已来干,就发现不容易了,

网友:
的确厉害啊,不过现在整体都比之前作品复杂太多了,估计是团队了。那期烧烤钢琴是真的秀到了,要是请到东北郞郞边弹琴边烤串就牛皮了

网友:
虽然做的东西都很奇葩,但这货的创意都是从哪来的,不可能全是自己想的吧。

网友:
他做的那个加油机器人,卖了6台给加油站,在路边上油漆后,蛮有意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绝对是提前画了3D图纸的。

不然不可能全部配件加工过程都一气呵成,一点误差都没有。

我觉得不一定,我爸以前是木工,我小时候看他手工做过农村吹稻谷壳的风车(我们那边是这样叫的,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叫),那个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我爸也是没有画图纸,也不会画图纸,全榫卯结构的。感觉那时候的人记性特别好,很多尺寸都是自己记在脑子里的

网友:
每次都能被逗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一定,我爸以前是木工,我小时候看他手工做过农村吹稻谷壳的风车(我们那边是这样叫的,不知道其 ...

一个是结构简单而且流行上百年的东西,一个是涉及多领域的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完全没有可比性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旋转时控制线缠绕问题,连续旋转几百圈估计会断。

用了导电滑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一定,我爸以前是木工,我小时候看他手工做过农村吹稻谷壳的风车(我们那边是这样叫的,不知道其 ...

这个不一样。你爸是经常做同样的东西。而手工耿这一个只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旋转时控制线缠绕问题,连续旋转几百圈估计会断。

不会有线缠绕问题,用了导电滑环的

楼主:
一些网友有意思的评论
@拍脑袋:行走的滚筒洗衣机。
@有态度网友0ivJcD:应该配成VR头箍。手机扣脸上就可以了。

------------------------------------------------------------
我觉得配个VR眼镜不错,马上变身高大上的玩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一样。你爸是经常做同样的东西。而手工耿这一个只做一次。

那个我爸也是第一次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结构简单而且流行上百年的东西,一个是涉及多领域的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完全没有可比性2 ...

这个确实,能找到不少参考。手工耿那个我估计他会画一些草图吧

网友G:
地球上很难体验失重感,唯一的一次是被教练的女儿下勾拳打飞后轻飘飘失去意识那种感觉

网友:
用火焰切那个齿轮能切得那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地球上很难体验失重感,唯一的一次是被教练的女儿下勾拳打飞后轻飘飘失去意识那种感觉 ...

从后面,按住她的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我爸也是第一次做的

感觉你爸也是个工匠!
会不会你还没出生前,你爸已经接触过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见他出设计图,难道都是脑袋里完成。
不过手艺还挺厉害,气焊切齿轮 ...

其实论坛里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平时用万能板搭电路时,应该没人要出图纸吧

网友H:
折腾这些要花不少钱吧,一次两次可以,
但是经常搞就难以承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折腾这些要花不少钱吧,一次两次可以,
但是经常搞就难以承受了。

他已经红了不缺钱的,就是想方设法让作品好玩而不实用,这是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