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ND,DGND,AGND的划分规则和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2-05-13):
各位前辈老师好,看看这张原理图,我始终搞不明白这个原理图的 PGND和DGND以及AGND是如何划分的?

为什么C173, C174,C58那里划分为PGND,R103那里又划分为DGND,他的考虑是什么?

楼主:
我个人理解是因为ADP1621A这个器件本身带了一个PGND和GND了,所以只能把GND分配给DGND了,所以DGND就变成电源地了,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所以PGND就变成了信号地了?

楼主:
我就是没搞明白例如 C173,C174,C58这些电容,还有C64,C99,C100这些电容它们为什么接地是PGND,这其中依据到底是什么?而C60,C62又接的是DGND,这些是如何区分的啊,哎,搞不懂,就是有没有前辈大师,能直接明了,命中要害的跟我讲解一下,其中原理是什么?哎,搞不懂真难受啊,还是继续看书吧,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我相信只要肯坚持,终会有收获的。

网友:
PGND Power GND
DGND Digital GND
AGND Analog GND

PGND都是电源,“动力”部分,劲猛活儿脏,振动大,满地都是泥和大石头。

DGND都是数字信号,频率高,电流不大,柏油路上脏,都是灰,但不会有大石头。

AGND是洁净室,地上像镜子,啥都不能有。

这个电源电路,下半部分都是控制信号,虽然它是模拟电路不是数字电路,但由于它也产生噪声,并且dcdc可以说是用数字的方法干模拟的活,它也不需要特别好的环境,所以划分到DGND去。

那些电容和其他引脚都接在什么位置,依据是di/dt,delta电流/delta时间,这个越大,说明它折腾的越狠,折腾的狠的就去脏的地方祸害

网友:
能量走向,PGND过大电流,DGND过弱电流,大电流会产生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