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充电的兄弟吗? 推荐个充电IC。 电池是18650电芯。

楼主(2022-05-13):
总共8个电芯,4个串联再并联使用。
要不要做均衡充电的??

网友A:
四串还不做均衡,估计用不了几次电池就没用了吧,

网友B:
看看上海如韵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上海如韵的芯片吧

如韵已经联系过了,推荐用CN3306,升压方式的。但没有过压保护和均衡充电。技术客服说过压和欠压用保护板来做,一般方案可以不用加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串还不做均衡,估计用不了几次电池就没用了吧,

问了电池厂家和如韵的技术,都说一般应用不用加均衡的,又不是航模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韵已经联系过了,推荐用CN3306,升压方式的。但没有过压保护和均衡充电。技术客服说过压和欠压用保护板 ...

均衡的话,要保护板做了,充电就不必要再搞一次。直接给足够的电压充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的话,要保护板做了,充电就不必要再搞一次。直接给足够的电压充电就好了。 ...

关键是电池厂家和如韵的技术都说不用均衡充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池厂家和如韵的技术都说不用均衡充电。。。。

电池的保护板不知有没带均衡

网友C:
你这个保护板没有带均衡,电流不大没问题的,不用带,你看你这个电池包,人家也没有引出电池的中间线,也均衡不了。

如果非要均衡,一般方案也是放在保护板上,除了航模,其他很少把均衡放在充电器端的。

多节电池都要进行筛选才能配对,不是随便拿几个电池组在一起的,放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保护板没有带均衡,电流不大没问题的,不用带,你看你这个电池包,人家也没有引出电池的中间线,也均 ...

谢谢回复!!充电估计就2A以内吧。。。

网友:
18650容量一般至少2AH,两个并联都4AH了,2A充没有问题,当然你还是要确定一下电池容量;

另外还要看放电电流大不大,看你保护板用了4个SO8的MOS,放电也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
多串的电池均衡还是加好,除非真是对成本抠到极致。反正都要用保护板的,均衡不花多少钱的,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楼主:
电池容量用松下的 标称 3400MA。 放电电流估计3~4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保护板不知有没带均衡

这种电池,直接充就行了,看一下电池规格书,普通电池,控制在0.25C的充电电流就好。一般都不会坏。要是高倍率,就另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串还不做均衡,估计用不了几次电池就没用了吧,

我的21700,4并10串,裸奔了1年,也没偏到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21700,4并10串,裸奔了1年,也没偏到哪去。

只能讲你电池一至性真不错。

网友:
1041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21700,4并10串,裸奔了1年,也没偏到哪去。

什么牌子的电池,质量还挺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的电池,质量还挺稳定

找朋友那边组的,他们专门做电池包的。

一致性可以,整体容量掉了,一年5000公里左右,从19.2AH掉到15.5AH左右。

网友:
18650 这类圆柱电池,全新的6串以下不用均衡。 拆机电池要的。

网友:
参考笔记本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