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封装双Nmos的S极走线怎么走啊?

楼主(2022-05-13):
如图,来自WSD3056DN的datasheet,标称电流是35A,但S极就那么一个PIN脚,大面积都给了D极了。我理解电流是从D流向S的,那么PCBLAYOUT时,S极也要很粗的线才行,现在焊盘就那么点,S1还好,S2前后左右都没什么空间了,真能走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
G2从侧面出线就好了呀,或者是G1/G2直接打过孔走背面

楼主:
谢谢,是这样吗?
但是到焊盘那一小段也比较细,只有20mil。要不要开窗然后堆锡,可能不好操作,这个才3x3mm

网友A:
这手册的背面配图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册的背面配图都是错的……

是...D1和D2是分开的。国内厂家就是不注重这些细节。用户也不讲究,便宜好买能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这样吗?
但是到焊盘那一小段也比较细,只有20mil。要不要开窗然后堆锡,可能不好操作,这个才3x3 ...

电阻=电阻率*长度/截面积
虽然这种封装的截面积很小,但长度只要短,也是能过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电阻率*长度/截面积
虽然这种封装的截面积很小,但长度只要短,也是能过大电流的

有道理,受教了,谢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手册的背面配图都是错的……

我刚才看这帖子还奇怪这MOS俩D连在一起是干什么用的……愣没敢吱声

网友:
这种封装,碰到几次短路后烧起来就直接烧穿PC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这帖子还奇怪这MOS俩D连在一起是干什么用的……愣没敢吱声

电池保护电路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电路都是这么用的

噢,我记错成S极连接在一起的了,搜了下8205 MOS,也是这样的,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