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 有的时候能找到同步码 有的时候找不到同步码

楼主(2022-05-13):
sensor 有三个通道有的时候能够找到起始和结束的同步码,有的时候找不到。是动态相位调整的问题么,还是bitslip的问题,我用的zu+的器件。bitslip是用下图简单的移位完成的。另外怎么在lia里面查看采集的数据对不对呢..

网友A:
? sensor如果是>4位的话,你还要增加一个nibble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ensor如果是>4位的话,你还要增加一个nibble移位。

sensor 是12位的,我通过iserdes3 1:4 解串 然后打三拍组合成12位.这个nibble移位 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ensor 是12位的,我通过iserdes3 1:4 解串 然后打三拍组合成12位.这个nibble移位 怎么做呢 ...

在你的上面做个计数器,溢出时打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