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白屏,声音正常,拔了一条排线,有一半正常,需要怎么修.

楼主(2022-05-13):
通电一条白色竖带,声音正常.

拆开拔掉连接到左半屏的排线,右边可以正常.

拔右边排线,左边依旧不正常.

拆开,驱动板两个排线(有一条我拿掉了没拍到),到底下的板,左右各一条长板.然后板子上很多密密的排线连接到屏里面.

这电视开机白屏,左边有一条竖带,声音正常.
拆开驱动板有两条排线到屏,拔掉左边的排线右边图像正常了,拔掉右边排线左边白色现像依旧一样.
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坏了,需要换什么.
(修改错别字)

网友:
找文武大神,他有隔离疗法

网友:
好奇,帮顶,希望有高手看到

网友:
图像既然能分开来驱动,说明和图像信号无关。应该是跟液晶的供电有关,插上左边排线可能造成供电不足或短路

网友:
这个接口应该是mini-lvds,网上搜索了下,左右两边液晶除了电源 也有共用的控制线。

网友:
小时候的做法是左右拍几下,顶上也拍几下,这个边缘太薄了,拍起来手疼,偶治不了,帮顶

网友:
排线线序一样吗?线序一样的话,左右交换插插看,依次交换

楼主:
今天重新查了一下,左边那条长板.很多密密的排线连接到屏里面.排线上是有芯片的,一个长长的芯片在发热,我把发热的芯片剪掉了,除了白竖带的还花屏,其它的都正常显了.没工具,只能找更专业的人修了.

网友:
上次在快手上见过,一般是换COF芯片,或拆掉一个电容

网友:
第三个COF芯片坏了,短路了数据总线,不用折腾了

网友:
要换cof了,需要压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