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用dma+串口空闲中断:断点取消后数据就不会更新。

楼主(2022-05-14):
stm32h7系列工程,发现串口接收数据异常。我用dma+串口空闲中断的方式来进行数据接收。
现象是这样的:在空闲中断处理中打断点。然后单步执行的时候,执行到相应的数据buff的时候,在观测窗口。串口接收的数据buff会更新,显示的为我发送的数值。当把断点取消。我一直发送,显示是进中断的,但是数据就不会更新。
然后我又试了一下,把ETH功能去掉。串口的接收数据表现是正常的。脑袋疼,想不出来啊!!!

网友A:
I、D   Catch 关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   Catch 关掉看看?

大佬,确实是d catch造成的。
之前就怕有问题。我加了SCB->CACR|=1<<2;开了透写模式然后就感觉肯定没问题了。
怎么开了透写还卡数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确实是d catch造成的。
之前就怕有问题。我加了SCB->CACR|=1

自问自答来了,实验表明,透写就是处理器写的数据会直接到ram,但是dma写ram的数据,d-cache是不会同步更新的,cpu去读,其实还是读d-cache。所以dam传进去的数据,cpu读的时候,需要先将d-cache失效

网友B:
H7你几钱能搞到?我这边都头大,当初5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你几钱能搞到?我这边都头大,当初50多元

我们产品里面电子学不算大头,产品单价高一点,上不了量,稍微贵点几百一片还承受的住。

网友C:
把MPU设置一下,DMA的buffer用之前无效+清除cache,看我的贴子折腾了很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715-1-1.html

网友:
这个硬汉eric讲得很清楚的,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D:
“stm32串口诡异现象!求教!  ”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分享2个理解点:
1. DMA通道CPU不参与,不与Cache产生关联
2. 非CPU更新的数据,读Cache的区间的内容里有可能不是最新的,写也类似,这样角度思考就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PU设置一下,DMA的buffer用之前无效+清除cache,看我的贴子折腾了很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 ...

好的,谢谢,看来设置mpu来编辑ram的属性是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串口诡异现象!求教!  ”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 ...

好的,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确实是d catch造成的。
之前就怕有问题。我加了SCB->CACR|=1

看7楼,MPU 折腾下,不然带DMA的Debug H7更容易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7楼,MPU 折腾下,不然带DMA的Debug H7更容易跑飞。

嗯,已经改了,确实好用。我感觉我又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