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读取时好多错误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4):
如下图,UCOS系统是用STM32F429加NAND FLASH作为存储盘,用USB线连接系统和电脑,NAND在电脑上会映射成一个存储盘,但是UCOS系统串口会打印出附件图片中的错误提示,请问能怎么解决吗?

网友A:
nandflash需要做坏区管理,你用的啥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flash需要做坏区管理,你用的啥文件系统?

我看代码里面是有做坏区管理的,我是在原子的STM32F429的开发板例程上面改的,我是怕我对文件的各种读写操作有问题,导致了这个错误

网友:
NandFlash是8bit并行总线,pcb设计上需要控制线和数据线等长考虑。
另外总线还分异步 50MHZ和同步100MHZ等更高时钟,可以降低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
NAND要做坏块管理和纠错,不带ECC单元的芯片玩起来比较吃力,不建议搞在产品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