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PA8外部中断 总是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2-05-14):
void LCD_CLK_GPIO_Config(void)                        // PA8初始化  外部中断  下降沿触发中断
{
        // GD32F130C8T6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GPIOA时钟打开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系统配置与比较器时钟使能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8);        //PA8配置成输入

        nvic_irq_enable(EXTI4_15_IRQn, 2U, 0U);        //使能外部中断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 EXTI_SOURCE_PIN8);//PA8连接到外部中断

        exti_init(EXTI_8,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下降沿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8);//清标志
}
/*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中断函数
{

        u16 temp1;

        if (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8))                 //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8);                                                        // 中断

                led_state=~led_state;

                if(led_state&0x01)
                {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10,SET);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11,SET);        // IO 取反
                        //GPIO_BOP(GPIOB,GPIO_PIN_10,SET);
                }
                else
                {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10,RESET);
                        gpio_bit_write(GPIOB,GPIO_PIN_11,RESET);
                }
                return;
        }
}

发现第二个脉冲  居然  ,没取反

网友A:
进来第二个脉冲之后,是没进中断?还是有进中断但是 led_state读取没变?设置断点把问题分成两个方向再查找,应该能定位到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第二个脉冲之后,是没进中断?还是有进中断但是 led_state读取没变?设置断点把问题分成两个方向再查找 ...

一个脉冲  应该进入一次中断,PB10 PB11取的一次。 很多个脉冲之后  才进入一次中断  取反一次

楼主:
还有很奇怪 ,明明设置的是下降沿 触发中断。 进入中断后  让PB10 PB11取反,PB10 PB11主要目的就是观察

下降沿之前就取反了

楼主:
怪我自己 太笨了。PB8 才是中断脚    ,配置成了PA8。

楼主:
现在正常了 ,一个简单的错误,硬是搞了一俩天。

楼主:
逻辑分析仪  使用的是淘宝几十块的分析仪,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