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BMS电路图,求转换为字母公司的格式或PDF

楼主(2022-05-14):
一个BMS电路图,求转换为字母公司的格式或PDF
不知道什么格式,不是AD的,但是文件后缀 SCH,PCB

网友A:
是PADS格式,未安装字母软件,所以只能转成ASCII格式.

网友:
多么好的资料啊 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PADS格式,未安装字母软件,所以只能转成ASCII格式.

Pads哪个版本呢?9.5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哪个版本呢?9.5打不开。

我的 PADS VX.2.10可以打开

网友C:
什么芯片方案  什么cpu哈

网友:
哪位大神介绍下高端bms有哪些复杂的技术

网友:
哪位大神介绍下哪里有高端的BMS

网友:
不是有个开源的吗?好像叫 vesc

网友:
309么,直接看官方资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方案  什么cpu哈

中颖SH367309 + stm32F030 + 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