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的方法把MP4中的音频提取出来?只想听不想看!

楼主(2022-05-14):
如何简单的方法把MP4中的音频提取出来?只想听不想看!  上下班路上听听

网友A:
ffmpeg -i "input.mp4" "output.mp3"

网友:
大部分音频播放软件直接就能放mp4的文件,只出声音不放视频。
m4a文件相比mp4,只是没有视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mpeg -i "input.mp4" "output.mp3"

命令行操作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命令行操作转换?

是啊,一句话就完事了,很快的

编辑:如果没有将ffmpeg添加环境变量的话,需要ffmpeg.exe的具体位置,或者直接把ffmpeg.exe放在需要干活的目录内

网友:
ffmpeg -i input.mp4 -vn -c:a copy output.m4a

网友:
格式工厂

网友:
格式工厂 绘声绘影

网友:
最简单的不是用纸糊住屏幕或者放包里用耳机吗?

网友:
pr 可以的。超级简单

网友:
还是ffmpeg最简单,写一个bat文件可以批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