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图中是什么元器件【标题不合格,不理会警告,封锁ID一星期】

楼主(2022-05-15):
这是一块小工控主板,旁边有蜂鸣器,这个肯定不是蜂鸣器,请问图上圈中是什么器件。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像电感

网友:
电感
字数补丁

网友:
板上丝印标号L1

网友:
这个很好查吧,伍尔特的电感。

网友:
电感,可以搜索下型号

网友A:
http://murataing.com/   直接对照着

网友B:
楼主你好,有一种互联网工具叫做搜索引擎,您把关键字输入进去往往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murataing.com/   直接对照着

谢谢了.

网友C:
“请教下面图中是什么元器件”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有一种互联网工具叫做搜索引擎,您把关键字输入进去往往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这是授人以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授人以渔啊

还有一个方法

直接淘宝拍照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面图中是什么元器件”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

帖子标题必须能 ...

“请教下面图中是什么元器件  ”标题不合格,管理员已经提醒“标题不合格”,楼主仍然不理会。封锁ID一星期。下次再违反,将永久封锁ID

网友:
半个月了都没理会版主的警告,应该又是伸手党拿到答案就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