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中元件封装里面没有内层热焊盘的设置吗?

楼主(2022-05-15):
初试KiCAD,发现在创建元件封装的时候,找不到内层热焊盘和隔离盘的设置项,也查看了KiCAD6的手册,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用过的坛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印象中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有的

我用的6.0版本的,没找到内层花焊盘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6.0版本的,没找到内层花焊盘的设置

我不是很熟悉,但确定是有的。
焊盘属性-->连接到铺铜区->焊盘连接->花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