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能直接烧录stm32f407的hex程序吗?

楼主(2022-05-15):
程序只用到了6个uart,3组spi,dma,io等。
复杂的模块都没用到。
固件也没超过256K大小
能直接烧录stm32的hex吗?
考虑到升级维护通用性,不想改程序了

网友:
估计是不行的,还是改改吧,迟早要动手,哈哈

网友A:
你试试就可以了,大概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就可以了,大概率可以。

可以用CKS32F407

网友:
作为一个工程师,还是严谨一点比较好,这种移植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