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7V--60V降压到12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2-05-15):
有没有输入17V--60V降压到12V的电源芯片  价格不超过1块钱   感谢感谢

网友:
国内dcdc厂家应该有10来家能支持指标,1块钱以内不好找

网友:
同求。最好是控制器,外挂MOS

网友A:
乾晶微的,应该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晶微的,应该有很多

谢谢  我看看去

楼主:
我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B:
不提电流,找个60v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提电流,找个60v的ldo

长时间发热严重

网友C:
eg1192 90V3A
eg1198 120V1.5A
都不到一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eg1192 90V3A
eg1198 120V1.5A
都不到一块钱

eg1192 90V3A
这个不错 你用过没有

网友:
VIPER12做成SEPIC电路形式,15-400V均可工作,但缺点是要2个电感。并且输出电流也不大。
国产兼容VIPER12A的应该很便宜。

网友:
VIPER12 15V能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提电流,找个60v的ldo

不提电流 俩个电阻分压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提电流 俩个电阻分压就行吧。

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
你只是说降压,没有说多大电流

网友E:
这个帖子要顶一下,太适合我了,之前也在找输入电压范围宽一点的DCDC,在用的TPS54331只能到28V,现场有可能去到30多V。现在看二楼的那款就挺适合,400mA的输出也够我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要顶一下,太适合我了,之前也在找输入电压范围宽一点的DCDC,在用的TPS54331只能到28V,现场有可 ...

TPS54360可以到60V,但价格不美丽,可能受价格影响供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S54360可以到60V,但价格不美丽,可能受价格影响供货还可以。

前段时间TPS54331价格波动,不好买,当时都考虑是否要换方案了。
之前试过一个SGM圣邦微的,调试时遇到奇怪的问题,我要输出5V,实测发现当输入端低于8V时,8V电压会直接输出到输出端,没能稳在5V,放弃了。
刚才查XL7005时,发现有个友台的XL1509,输入可以去到40V,输出3A。如果调试好用的话,考虑用它来替代543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时间发热严重

100uA负载也发热严重?

不提电流就是虾扯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扯淡吗

扯淡的不是你么?
负载电流都不提,还怪别人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扯淡的不是你么?
负载电流都不提,还怪别人扯淡?

哈哈   下次我改下

是没有写电流   但是如果用分压电阻 貌似没法稳定电压到12V哦

哥们你有推荐的没  17V到60V输入    12V200ma输出DC DC芯片  含税不超过8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下次我改下

是没有写电流   但是如果用分压电阻 貌似没法稳定电压到12V哦

设计电路的人还讲貌似?
都是上过学的人,自己根据欧姆定律算一下也知道啊
几十uA级别负载电流用电阻分压还是要加一个稳压管

以前不缺芯片的时候还可以有55V的做到8毛钱
现在零售价8毛的没有,只有找代理谈量,可以实现

网友B:
通常便宜的频率都不会高,电感价格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便宜的频率都不会高,电感价格就上来了

此话怎样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738296-1-1.html
试试这个

网友:
本帖出现E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738296-1-1.html
试试这个

这个不错   貌似体积有点大

网友(2023-08-27):
SCT2630 / SCT2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