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果DCDC的电感 跟散热片冲突了,可以把电感丢背面吗?

楼主(2022-05-15):
如题,主芯片内部有个DCDC模块,但是主芯片高度很低,如果电感放正面情况下,散热片压上去就抵住了,这种情况下电感可以丢背面吗? 也就相当于电源芯片输出的SW信号 送到背面的电感

网友:
过孔够多,好像也没事,看过有这样布局的

网友A:
为啥不行,放背面,大电流开关形成的环路可能更小。只不过背面又凸起几mm,不大美观吧。

网友B:
是否可以散热片挖个槽。如果DC-DC频率不高可以放反面,多点过孔。如果频率高就最好不要瞎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散热片挖个槽。如果DC-DC频率不高可以放反面,多点过孔。如果频率高就最好不要瞎改 ...

跟频率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SW端电流要看照(Vo/Vi)*Iout*1.2左右去计算,瞬间电流还好。因此绝大多数条件下都可以走背面,但是上百A电流的电感前面最好不要过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频率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SW端电流要看照(Vo/Vi)*Iout*1.2左右去计算,瞬间电流还好。因此绝大多数条 ...

大电流肯定不行的。
但是频率高了,过孔的影响就不能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频率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SW端电流要看照(Vo/Vi)*Iout*1.2左右去计算,瞬间电流还好。因此绝大多数条 ...

小电流 参考设计 是推荐2A的电感,   主芯片  自己内部带DCDC控制器   来给自己其他管脚提供低压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行,放背面,大电流开关形成的环路可能更小。只不过背面又凸起几mm,不大美观吧。 ...

flash 芯片这些 也要放背面  4颗相同的IC共用一个散热片,  所以正面尽量保持高度一致, 不能完全指望导热硅来提高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散热片挖个槽。如果DC-DC频率不高可以放反面,多点过孔。如果频率高就最好不要瞎改 ...

有4颗相同的 IC 要共用一个大的散热片, 板子还带FLASH  如果挖槽的话, 得挖8个了,成本提高太多,   所以还是放背面最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肯定不行的。
但是频率高了,过孔的影响就不能忽视。

常用最高也就1.5mhz左右了。高频的mos损耗大。所以一般可以忽略,保证连接线越短越好。

网友:
肯定可以,做过几款,背面甚至更加好。过孔搞多点就行,1Mhz以下放心放,走线距离短点就行。

网友:
用磁屏蔽的电感,放背面,距离更短,效果更好

网友:
插件环形电感?
buck电流变化率最大的路径是cin、开关管输入、开关管输出(地),电感上的电流相比变化率是第二大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注意一下走线,多打点过孔就行,

网友:
没有问题的,很正常,经常这么干。

网友:
过孔做成pad打大点,里面可以罐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可以的,注意开关回路足够小

网友:
从DCDC的理论上来说, L的电流不能突变. 关键路径是前电容+芯片, 继流二极管+后电容的两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