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把STM32 换为RA6M4(RA6M5) 了,会不会有什么坑?

楼主(2022-05-16):
想问问大家开发这两款瑞萨的MCU 用的什么平台?技术支持和服务怎么样?
关键是交货期怎么样? 价格如何?  似乎这两个系列的所有TQFP100 的封装都能用,每年量有几十K左右。

网友:
交货期最关键

网友A:
主要障碍在软件上,跟st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得重新摸索他们家ide。
之前交期挺好的,据说他们有7家晶圆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障碍在软件上,跟st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得重新摸索他们家ide。
之前交期挺好的,据说他们有7家晶圆厂 ...

是的,刚开始搞瑞萨的,确实难度较大。

网友B:
平台用官方的e2 studio 自带配置工具(类似STM32CubeMX),我体验比CubeMX更强大,配置好外设后也可以生成keil工程。至于交货期问代理商

网友:
一周就可以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台用官方的e2 studio 自带配置工具(类似STM32CubeMX),我体验比CubeMX更强大,配置好外设后也可以生成k ...

多谢!  这个功能就是我想要的,用KEIL 工具已经用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台用官方的e2 studio 自带配置工具(类似STM32CubeMX),我体验比CubeMX更强大,配置好外设后也可以生成k ...

请问,瑞萨的支持外扩SRAM吗?

网友D:
我只能说小客户用stm32g0比瑞萨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瑞萨的支持外扩SRAM吗?

我没用到,没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小客户用stm32g0比瑞萨更靠谱。

G0 系列连SDIO(或SDMMC) 都没有,能买到也无法用。

网友:
要注意是否可以同时支持外扩sdram和驱动rgb屏。如果还没有代理商支持的话,可以帮忙介绍个

楼主:
今天装了个 e2 Studio, 感觉就遇到第一个坑, 首先官网下载速度极慢, 有些下载不了,装好之后也是运行起来各种问题,就是编译一个官网下载的样板程序也是各种错误。看来要好好学习和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装了个 e2 Studio, 感觉就遇到第一个坑, 首先官网下载速度极慢, 有些下载不了,装好之后也是运行起来 ...

说明你没有找到技术支持

网友:
去年 年中的时候,开始政策还比较好,交期2个月,价格翻倍的样子,
后面瑞萨看到市场空缺很大,
很快变成交期半年,得先全款,订单不可撤销。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B:
平台用官方的e2 studio 自带配置工具(类似STM32CubeMX),我体验比CubeMX更强大,配置好外设后也可以生成k ...

生成的代码太绕了, 还有错误编译不过

网友E:
好像加密很强,

网友:
瑞萨mcu可以找我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加密很强,

加密功能,不见得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密功能,不见得有人用

为何?stm32就是太容易破解了,